[存储] 拆影驰铁甲战将120

楼主(2019-02-28):
电脑上面拆下来的。还没听说过这个牌子。打开看看。

硬盘。

后面。

用小猪佩奇加热的防拆贴。

小心弄开。

两边都有防拆贴。

随便掰两下就开了。

后面

无牌颗粒,后来查了一下是东芝15nm的tlc

正面

这好像叫群联的主控

还有缓存

这个储存颗粒还有个贴纸。。。

一堆dc-dc

网友A:
影驰不算山寨吧?

网友B:
丢垃圾桶的时候跟我说下,我过去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驰不算山寨吧?

没听说过这个牌子。刚才网上查了一下,感觉这个牌子好像还不错的。当时这个硬盘差点就没要回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丢垃圾桶的时候跟我说下,我过去捡

怎么又丢垃圾桶。。。。丢闲鱼差不多

网友:
还算牌子货啦,不那么糟糕

网友:
去死,这么好的硬盘,说垃圾哈哈哈

网友:
TT58G51ARA貌似是东芝的白片,TLC颗粒的.缓存查了一下,网上很多人说是256M的,查了一下南亚的手册,应该是128M的才对。
总的来说这个固态在用料上算是合格了,但不算很好的那种

网友C:
玩电脑没听过影驰也是够了

网友D:
这个电吹风我也在用,14年了,耐用得一匹
抵制日货?请先做好国货!

网友:
影驰还算可以了,显卡做的还是不错的,最近什么都做了,内存/SSD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吹风我也在用,14年了,耐用得一匹
抵制日货?请先做好国货!

我这个用了15年零4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电脑没听过影驰也是够了

看了一下,做显卡的多。可能我从来没用过显卡的缘故吧

网友:
这就是俗称的“大号U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吹风我也在用,14年了,耐用得一匹
抵制日货?请先做好国货!

我小学的时候,用过我爸的电吹风拆芯片,融化焊锡等非常耐用。我爸的老式金属电吹风像鼓风机,可调小进气口提高吹气温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用了15年零4个月了

每个电吹风都像这款耐用,中国做电吹风的小家电厂家要倒闭一半。
我这个14年前买的现在有时会风口温度变高,电吹风内部温度保护会自动跳闸,拆开几次清尘,清尘后会好些。
似乎风力有点变弱了,拆开看看,电机的限流发热丝的定位芯断了一截,估计是马达老化了,改天换个马达。

网友:
影驰也算个牌子货吧,缓存是256兆,这是16位的芯片,这种白片也不错,总比啥都没有的光片子好吧

网友:
应该是tlc吧。

网友:
影驰,做显卡的外号“花驰”。据说国内的这些固态大都出自江波龙代工!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吹风我也在用,14年了,耐用得一匹
抵制日货?请先做好国货!

一个电吹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