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loca(川)双口电源

楼主(2019-02-28):
正常使用感觉不达标  输出电压4.8v  电流0.8a  跟标识5v2a相差很多

拆下的上盖  隔离不错

拆下上盖后的样子

插头部分

取消插头后的样子

电路板的样子

最后看下底壳 也有隔离部分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用料还行啊

网友:
谢谢分享,占位围观。

这电源还不是最山的那种,还在折腾价值。。。。。。

网友:
这电源标2A没毛病的,看元件是可以满足2A输出,应该是电容或者检流电阻坏了

网友:
感觉做工和用料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