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我爱优惠购11.9元的超贝led充电台灯

楼主(2019-02-28):
11.9元的台灯,外型还是蛮漂亮的,手感圆润光滑,模具还不错,触摸感应,有三档,可USB充电。轻巧使用方便,内置不是锂电池因该是胶体蓄电池,这个价格也是必然的,测得电压是4.25V方便改锂电。
充电时亮蓝灯,只是表示插电了而已,因为没有充电检测电路充满也不会转灯的,所以要注意别长时间插电,可能会充坏电池,整个电路就一个IC控制,非常简洁,要改锂电的话要加上充电板才安全。一共20颗灯珠,全部并联,2.4V2.6V2.8V三档电压控制不同亮度。触摸灵敏度很高,也很稳定。

网友:
好贱 还打磨  SGL8022W

网友:
9.9入手的跟这差不多,就是中间不是空的,去掉那个电池刚好塞两节18650进去,断开充放电电路加了个4056带保护的小板,白色外壳能看到4056指示灯,原电源线充电就行了

网友:
如果放入4节镍氢充电电池也可以吧

网友:
这个是不错!不过以前买过欧普的!

网友:
铅蓄电池寿命不长

网友:
都设计成这样了洞里应该镶块放大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