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三线0.36寸电压表头下面是什么电路啊?

楼主(2019-02-28):
好像质量还不错,但不会微调,不好改电流表。

网友:
要加电流取样电阻,另外,还要把这表头改成毫伏表才行,工程量大啊。。。。。

网友:
是单片机啊

网友:
集成电路啊

网友:
这种应该是单片机,,不如7107方便DIY

网友:
这是个到32V的  我改过电流表 比较麻烦

网友:
里面一般是stm8s103的单片机。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只,不知是否和你的电路一样,元件是反装的,稳压器好像是6203A,主芯片是被打磨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一个便宜的单片机,用的AD测试电压的

网友:
取样电阻,运放放大(倍数调整),再到前单片机ad脚

网友:
以前是stm8单片机,现在部分厂家换成了新唐的单片机了,

网友:
需要增加电流采样电阻,去掉分压电阻,再增加放大电路把采样电阻上的电压适当放大,放大倍数需要测试。

网友:
我也买了一样的,才到货几天,这个表有误差,不好调整 测18650电压和万用表对比低了0.05V左右,三线制可以测的电压比较高,30V以下红黄并线直接接+级

网友:
楼主这种数字电压表头可以改电流表头但需要加一个0.066欧姆分流电阻,老站有改电流表头的帖子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只,不知是否和你的电路一样,元件是反装的,稳压器好像是6203A,主芯片是被打磨的,不知道为什 ...

这款不错,网上那有改成电流表的教程。也有三线改两线电压表等。楼主这款虽然背面利于胶水固定,但不利于维修和改造。

楼主:
改两线的,中间那里一焊就行了。

坚决不改,坚决不拆,体质太差,误差搞的人心烦。

楼主:
这几天改了一个0.28寸三线的,分压比几乎在1:33,所以电流采样电阻在25左右毫欧,所以找了段100毫欧康铜丝,先长点,再慢慢滑动接触点,再剪断。
焊上后,再挂锡调整。

首先是电压各段不成比例,5V偏大,12V小。微调效果有限。

量电流1A以下偏小,1A以上又偏的越来越大。如果3A,调整康铜丝显示正确了,那么1A左右会更偏小。

比较起10元的万用表,都不如。如果重新设计取样电路,那还有意义吗?并且各种版本,各种参数,采样比值的都有。

那个8-10元的双显示电流电压表要好的多。可以大家搞搞DIY。

网友(2019-04-27):
有一个和楼主的一样的精度差比实际低0.3V,拆开看了一下在上采样电阻上并了一电阻后比较准了。

楼主(2020-02-21):
其实产品很简单,我们修修补补的,都是被厂家耍的

楼主:
电流取样端接个10k可调电阻,再接到0.1-0.05欧取样铜丝上,这样可以调教电流。也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