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个指针电压表,实际上是1mA电流表。

楼主(2019-02-28):
就这么一个鬼样子,不要用万用表量电阻,改电压表要串个50K的可调电阻。里面没有并串电阻,实际阻值是104欧。

网友:
磁电系电流表,灵敏度比较低,本身绕得线就粗且少,串电阻宜用功率大点的

网友A:
满偏1ma,,,灵敏度很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偏1ma,,,灵敏度很低啊

这不是测量高阻电路上用的,所以低些无妨。。。。。。。就象220V的交流电压表,灵敏高低几乎不影响实际使用。。。。。。

网友B:
没串接电阻,能测20v嘛,那得多大功耗啊,表示怀疑

网友C:
从表盘看这是某个仪器或仪表上专用表头,表盘上写着F.S.1mA就是个电流表头,该表头并不直接测量20V电压,而是测量电路中的某一部分电压或电流它与20V电压是比例的关系,所以可能不需要分压电阻或者分压电阻在表外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串接电阻,能测20v嘛,那得多大功耗啊,表示怀疑

不是功耗大小的问题而是一个电流表头没串联电阻能测电压吗?这是个物理学的问题。

网友:
最终还是调电流!以前拆过油位表,老摩托车里的,表里电热式的,电热丝加热双金属弯曲,再由齿轮带动指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表盘看这是某个仪器或仪表上专用表头,表盘上写着F.S.1mA就是个电流表头,该表头并不直接测量20V电压,而 ...

也许吧,反正串个电阻,可以随便改量程。这个表应该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