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5V2.5A车充。

楼主(2019-03-01):
两个带线的车充。给导航仪用的。一个贴了个蓝色的贴纸,一个贴了个红色的贴纸。
实际上一模一样的。

输入8-42V  输出5V2500ma。貌似很牛的样子。

头部有个保险管,外壳很好拆的。

没啥玩意啊!不过电感看上去还可以啊。

DC-DC  HX1336

典型应用电路,外围相当简单。

遛遛看,空载4.8V。这么低。。。

0.9A负载,4.9V。莫非有线补?

1.9A负载5.02V,还真带线补的。。。

百度了下这IC。
HX1336是一款单芯片同步降压稳压器, 集成了100mΩ 的MOSFET ,可提供4.75-32V之间宽电压输入3A连续负载电流。电流模式控制下提供快速瞬态响应和逐周期电流限制。软启动时间可调可防止浪涌电流导通和关断模式,电源电流降至1µA以下。

网友:
同步整流的果然牛X,,

网友A:
开起来还不错。应该测个效率看看,有没有3R33高?

网友:
看MM半夜柴鸡,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降压芯片的事情

网友B:
电流不错,就是电感绕得有点乱

网友:
兰色那个给我

网友C:
别看电路简单,但芯片还是不错的,做工也可以。

网友:
没想到还有线补

网友:
流媒体后视镜用的多些!

网友:
是个合格的车充,

网友:
第一次见肉丝妹子。。。拆的这么简单。。

网友:
雪妹妹的帖子一如既往的经典耐看。

网友:
这两个打算用来干嘛

网友:
这个芯片其貌不扬,没想到性能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这只螃蟹不错。。。。。

网友:
没想到输出能力还很强

网友:
最近拆的挺潦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起来还不错。应该测个效率看看,有没有3R33高?

用在车上,没必要纠结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错,就是电感绕得有点乱

没想到这玩意居然还带线补。。。更没想到2A输出完全没鸭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看电路简单,但芯片还是不错的,做工也可以。

做工一般般。但是芯片选的还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