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红外线按摩靠背

楼主(2019-03-01):
所谓的红外线就是小白炽灯泡

网友:
一沾上红外按摩,就贵不少

网友A:
连红外LED都不舍得用

网友:
白炽灯也发红外线,不过反正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
以前见过用红色LED的

网友:
里面的走线比较特别,中间有较多的备用长度折叠。

网友B:
请问那两个像碳刷的是什么?

网友:
能亮灯,还能转,设计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两个像碳刷的是什么?

碳刷,给灯供电用的。

网友(2020-06-22):
走线还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红外LED都不舍得用

是因为白炽灯可以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