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七彩虹镭风9550冰封骑士显卡

楼主(2019-03-01):
目测这个是坏的

起码电容都怀孕了

6v,1000uf

这个是显存吧

这个保险丝是多大。7.65A?

还有74系列

还是看不清,不知是不是eprom

有点mos

背面也有散热器

这个是稳压芯片

也是显存

主要拆散热器

热管

哈哈,我能把它扳成直角使用不?

正面也要拆

是热管还是热得快啊。

着黄色材质导热吗

gpu也不比cpu差多少

可惜拿不下来

隐约可见是ATI的,A卡

网友:
GPU上面的是胶不是硅脂哈,偶拆那阿童木小主板也是这样,用除胶剂可以清理

网友:
热得快我要了~

网友:
好早的产品了,亮机卡了

网友:
当年的一代传奇显卡,ati的9550,目前我还有平台能使用apg显卡

网友:
还是有肉的,电容电阻可以留着备用,哈哈哈。

网友:
看看都有什么?

网友A:
想当年俺也是用的同款显卡,散热很牛,拆了风扇也一样好用!现在还没扔,但已吃灰很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俺也是用的同款显卡,散热很牛,拆了风扇也一样好用!现在还没扔,但已吃灰很多年了 ...

哈哈,它有热管双面散热啊,效果肯定好了

网友:
R9550  当年的神卡,秒的nv 不要不要的

网友:
我倒是看看你有多少东西可拆

网友:
当年还是非常不错的显卡。

网友:
,点亮它,打个cs1.5还是很六的。

网友:
谢谢分享。。。。我耳闻这显卡是好的。。。。。哈哈。。。。

网友:
可以拆MOS和散热器咯

网友:
既然是坏的,可以拆固态电容了

网友:
看看也就好了

网友:
我感觉那种长像的电容就是固态电容,可固态是不可能怀孕的,使用

网友:
一代神卡!!我也用过,128b64m

网友:
R9550经典AGP显卡  二代内存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