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随身氧吧

楼主(2019-03-01):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那个是变压器?高压放电产生臭氧来净化空气?

网友:
高压放电产生臭氧,适量臭氧可以净化空气,低浓度的臭氧可消毒,但超标的臭氧则对身体有危害。

网友:
这是负离子吧

网友:
哈哈,不如叫浑身痒吧?

网友:
一个氧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臭氧发生器(负离子发生器),可以起到清洁室内空气的作用,这东东是不能直接产生氧气的,只是打着氧吧噱头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变压器?高压放电产生臭氧来净化空气?

应该是负离子模块,不过我觉得也是个忽悠。如果氧吧真的管用,爬珠穆拉玛峰的氧气瓶早就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