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拆解』老款车载多功能可调电源充电器

楼主(2019-03-01):
『X拆解』老款车载多功能可调电源充电器
偶得了两个,不过现在的笔记本也省电,家庭一般也不会开车玩笔记本吧?总之存在的蛮鸡肋的。

支持的电压及电流真是相当齐全,基本涵盖了现在的笔记本支持电压
支持的头子也是多样化

电压调节是利用了拨动开关。。只不过这种拨动,容易拨错位烧了笔记本咋办。。

背面,非常简单的散热窗,长得有点像。。。车载麦克风咪头。。。

旋开后面仅有的螺丝,打开上盖,上盖上有个遮羞板跟着拨动开关左右移动。

看电路板用料还挺足的。

老款板子就是这点好,上面都有标着元件型号

点亮LED显示蓝灯,看来吃灰几十年居然还正常运行

背面还有贴片元件,密密麻麻的。

至少没失望,还有一个8脚芯片

分别滑动拨动开关,对应调节电量,可惜了年代久远,部分档位接触不良,电压有些漂浮

带个载,可惜睿登负载,最大只能35W,一开始以为车载电源是渣的,才反应过来可调电源限流了。。

调节可调电源后正常带载,功率可以达到35瓦,以上负载就当机保护了,小林负载还在温总那,无法进一步测试啦。

然后调节其他电压试试,还过得去,至于达不达标就无法测试啦。

已经封存好长一段时间,不知有坛友需要没?

网友A:
能达到19v 3.4A吗?

网友:
移动通信搞网优路测的必备东西

网友:
想起来了儿时的变压可可调电源,简单的一毛,多组线圈出来半波整流滤波!

网友B:
看来功率虚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功率虚标了

没有虚标,睿登的可调负载35W以上就当机了。

网友:
这2天,我整理车子的杂物时,也发现一个全新未用过的这玩意,,,打算扔了

网友:
升压的效率不太高

网友C:
邵俞鑫你好,你暴露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邵俞鑫你好,你暴露啦

噗,,一口老血喷老远

网友:
车载的还可调,这充电器霸气

网友:
保险都省掉,覆铜板都起泡,如此拙劣的做工你敢用么?

网友:
做工真是不太好

网友:
照道理可以把拨档开关换成旋钮电阻器,连续可调了吧

网友:
我过年把两个电源都留在家了,现在笔记本用的就是220v和12v两用的电源,体质比较差,能带4A但发热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达到19v 3.4A吗?

应该是可以,负载不够大,开不上去。

网友D:
老哥,图片被解码了 ,快重新打码

楼主(2019-04-06):
引用 网友D:
老哥,图片被解码了 ,快重新打码

没事,这名字不值钱,随便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