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拆一个9块9的蓝牙耳机

楼主(2019-03-01):
9块9买的,音质还可以,听歌续航2~3小时,这货有一好处是充完电拿起会自动配对,蓝牙芯片E8R546-6A4 没找到资料

网友:
这么小巧,估计也就2小时的量,听歌听小说够用了。

网友:
單耳的嗎?
我覺得單耳的聽歌沒辦法聽進去啊。。。。

网友(2019-05-14):
虽然micro接口线充的比较LOW,但是9.9这个价位的耳机也建议别买“高大上”的触点充电(嘿喽/红米99都是触点充),成本控制做工不好,难免一段时间接触不良,还不如micro接口线充稳定,并配合移动电源使用也方便。
最低7.8不到,四款TWS真无线蓝牙耳机评测对比,嘿喽GT1/影巨人F1/诺必行M8/凡比亚X8。。。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