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拆机研究

楼主(2019-03-01):
最近入了1套 凯迪拉克的一代流媒体的机器,特拆机研究一番,哈哈

图有点乱,请见谅

全貌2张,通电后,正常显示,各功能完好

主机部分,很单薄的一个设备,弄这个大个盒子,完全没必要,而且,这种盒子只需要4个螺丝就可以了,结果拆了10个螺丝,真麻烦

接线端子特写

接线端子背面

主机板背面,就一个SD卡槽比较大

正面特写

主机板正面,好大一个盖板,看不见里面是啥

主机全家福

后视镜部分

特写

电路板背面,比较干净,没什么东西

排线已经打开,中间那个黑的就是手动控制屏幕开和关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碰撞感应器

即使卡口拆坏了,右边中间的突起那里也有螺丝孔,可以固定住,不怕

补充内容 (2019-3-5 10:41):

补一个 测试研究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93

补充内容 (2019-3-5 10:44):
前文里面提到的碰撞感应模块,黄色,正方形的,应该是 GPS接受模块,用来自动校对系统时钟的。
其余功能,可能要待供应商更新app版本才行

楼主:
先把沙发占了,以后更新用~~~~~

楼主:
200元左右,自带8寸屏幕
有行车记录仪功能,又可以后视,绝对值得出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元左右,自带8寸屏幕
有行车记录仪功能,又可以后视,绝对值得出手

后视镜的行车记录仪,当行车记录仪工作时,会占据中间的大部分位置,这样就会影响到后视镜的功能.

实际在使用时,看后视镜会不会没有那么全面.
因为我考滤到这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吸在前档的那种记录仪.

没有用过后视镜的那种款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视镜的行车记录仪,当行车记录仪工作时,会占据中间的大部分位置,这样就会影响到后视镜的功能.

实际在使 ...

这个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个问题
1、默认画面是后摄像头,也就是后视镜的功能,但是比你自己从镜子里看到的角度要宽敞而且清晰。
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
2、默认前摄像头一直在工作,但是不显示出来。相看画面,自己点一下切换。
3、有一个手动开关,同普通后视镜那种拨法一样,拨一下,就变成普通后视镜了。 而且,不论哪种模式,自带防眩目功能。

网友B:
这个是你车自带的还是打算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你车自带的还是打算改装的

当然是改装啊~~
凯迪拉克的车主们都换2代的流媒体了,所以,1代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视镜的行车记录仪,当行车记录仪工作时,会占据中间的大部分位置,这样就会影响到后视镜的功能.

实际在使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93
这是拆机测试内容

接线很容易

网友:
哥们,你是卖这个还是买的这个,别的车改装得了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视镜的行车记录仪,当行车记录仪工作时,会占据中间的大部分位置,这样就会影响到后视镜的功能.

实际在使 ...

凯迪拉克这个流媒体后视镜,是完全替换常规后视镜的,不需要用镜片折射后视,后视镜直接显示后面摄像头的图像,比传统后视镜的视野更宽。

网友:
这货还带GPS?

网友C(2019-05-09):
200这么便宜  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D(2019-06-19):
这款机器能装TF卡吗?是只有流媒体和防炫目两个功能?

网友E(2019-08-19):
115卖了个一代的,365买的二代的,二代做主力行车记录仪和后视,一袋站右后视镜和后面做右盲区摄像头和倒车摄像头用,一袋不插卡,二代插卡用,二代比一代摄像清楚,一代普通模式比二代清楚,暂时只能回复这么多,

楼主:
对,GPS授时的,所以不需要自己设定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这么便宜  哪里可以买到

X宝上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器能装TF卡吗?是只有流媒体和防炫目两个功能?

估计不行,得SD,转接卡套的话,可能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5卖了个一代的,365买的二代的,二代做主力行车记录仪和后视,一袋站右后视镜和后面做右盲区摄像头和倒车 ...

二代比一代清楚,是的~~~ 你同时装了2个? 有图吗

网友:
完全没技术含量的东西,.......就是N年前的国内精品行车记录仪改变一下屏幕大小,改一下功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