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汽车应急启动电源12/24伏两用

楼主(2019-03-01):
12伏/24伏两用 真材实料,吹牛的废话我无需多说,电池仍然采用的是德国奔驰电混车用大电流动力铝壳三元锂电池,重点是电池内阻只有1毫欧,单节容量实测8000多毫安时,性能摆在这了,懂锂电池的都明白,为了尽一切减小不必要的接触电阻和线路损耗,我采用了最直接、最可靠的连接方式(如图所示),两个电瓶夹子是全铜的,非常厚实有力,连接线为25平方软铜线两头焊接加固减小接触电阻,试过金龙大客车和油罐车等多种24伏柴油车辆,都没有问题。
唐山市丰南区附近可自提。

本交易仅支持自提、当面交易、邮寄

楼主:
坛友550包邮

楼主:
输出接线柱是M8纯铜

网友:
价格明摆着,6张毛爷爷

网友A:
牛货帮顶!铝合金外壳吗?电池带保护板吗?有充电器吗?

网友B:
我有个,还备用,万年用一回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货帮顶!铝合金外壳吗?电池带保护板吗?有充电器吗?

塑料外壳安全些,有保护板,但只负责充电保护,放电靠观测电压表,当然有充电器,到手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还备用,万年用一回的东西!

闲鱼欢迎你

网友C:
买8只动力50C的才100块不到,加上盒子,端子,板子不超过200元。。。。我就是自己做的,电池是坛子里以前的10AH/50C动力磷铁锂电池,自己可以搜到这个帖子

网友D:
比较牛逼,就是只用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8只动力50C的才100块不到,加上盒子,端子,板子不超过200元。。。。我就是自己做的,电池是坛子里以前的 ...

按我这个一模一样的配置,你200元做一个,我看看

网友E:
三元满电存放会有损耗,铁锂就好点。怎么不用铁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我这个一模一样的配置,你200元做一个,我看看

美国进口3.2V7AH磷酸铁锂电池 汽车启动电池 航模电源 50C [交易快照]10元X8+高精度三线DC0-99.9V 直流数显电压表 LED 数字电压表头 反接保护 [交易快照]颜色分类:蓝色¥10.50+200*120*75mm 电气防水盒 F1室外接线盒 户外塑料壳体 仪器外壳 [交易快照]¥10.00,铜鼻子和接线柱是自己零件没有花钱,自己算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国进口3.2V7AH磷酸铁锂电池 汽车启动电池 航模电源 50C [交易快照]10元X8+高精度三线DC0-99.9V 直流数 ...

四个轱辘的汽车,应该都卖5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元满电存放会有损耗,铁锂就好点。怎么不用铁锂?

各有千秋,铁锂低温性能差

网友F:
够狠,洋垃圾也敢卖500。这电池正负极设计极易造成短路。普通螺丝压接早晚松掉,铜鼻子不加锡会氧化电阻巨大。还有,看你那充放电仪,mos管的散热器居然那么小,估计放电电流不超过4A,动力电池不说放电C,只说安时就是耍流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够狠,洋垃圾也敢卖500。这电池正负极设计极易造成短路。普通螺丝压接早晚松掉,铜鼻子不加锡会氧化电阻巨 ...

看来我在钢厂这十五年的电工算是白干了,我就知道实践出真知,连电池多少C我都不知道,可悲。

网友:
暂时还不行,我的电瓶六年多了还没换,总得要用一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牛逼,就是只用12V的。

单12伏的也有啊,也是这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