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5元便宜的0.28寸0.36寸三线电压表头,精度太差非线性,不值得改电流表。

楼主(2019-03-01):
这几天改了一个0.28寸三线的,分压比几乎在1:33,所以电流采样电阻在25左右毫欧,所以找了段100毫欧康铜丝,先长点,再慢慢滑动接触点,再剪断。
焊上后,再挂锡调整。

首先是电压各段不成比例,5V偏大,12V小。微调效果有限。

量电流1A以下偏小,1A以上又偏的越来越大。如果3A,调整康铜丝显示正确了,那么1A左右会更偏小。

比较起10元的万用表,都不如。如果重新设计取样电路,那还有意义吗?并且各种版本,各种参数,采样比值的都有。

那个8-10元的双显示电流电压表要好的多。可以大家搞搞DIY。

网友:
双显示的电流表也不怎么准,买的50A的,显示9A的时候与UT216C有700ma的差距

网友:
我记得这类电压表显示位数是xx.x这样,如果我用来监测电压变化5%变化,这个应该可以大概看出来吧,说太紧密应该不会用这个

网友:
便宜了又嫌不准,哈哈,我那做在电动车充电器,电瓶极性识别器上的那个双线的100V表头,也不准啊,当时买好像十四还是多少来着,也是,你照顾50V这一段精准,可离开这一段,电压的叠加效应就显出来了,低处就不准,高处也不准,基本上,你想要哪段准,就在哪段校准就行了

网友:
这种电压表头改电流表的线性确实不怎么好,以前也改过。

楼主:
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无非是一点软件。成本限制的,搞的贼马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无非是一点软件。成本限制的,搞的贼马虎 ...

可以通过改软件弄成 i2c 接口的数码管显示模块不, 这样用处就大多了.

网友:
所以买个垃圾万用表当电压表如何?

网友:
丢掉可惜,收着无用!
也有准些的,就不是这个价了。

网友:
平时作为参考应该可以。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是市场的铁率,要不为毛五位半、六位半表那么贵?作为仪器,一是分辨率,二是工作范围内的线性,三是稳定度,都是用钱一点点堆出来的。以前看到好些论坛里有兄弟折腾DIY六位半、七位半的电压表,我就笑而不语,这不是有了一片高位AD就能干成的事,光是一片基准,就顶几块UT33的钱了,还要供电稳压、恒温。。。。。有人说用单片机的可以软件滤波,那就是掩耳盗铃的办法,看起来数字不跳了,可是读数还靠谱吗?

这种三位小表头,实际上都是用单片机的片内AD来作测量,限于成本,单片机成本要限制在1元以内,那可以想见,用得是什么级别的单片机了,内部多是使用逐次逼近法测量,由于制造工艺所限,线性会受影响的,需要后期软件作校正。但也别怪程序猿偷懒没做校正,有些制造工艺不行的MCU,校正也没用,因为每一片的线性缺陷都不同,要校正除非针对每一片单独写一次校正代码。

另外3位显示读数,最大999,实际上至少是需要10bit的AD,普通8位MCU内是有很多标称是10bit,但实际上低2位值靠不住的,做软件滤波处理,只能是让结果看起来舒服一点(跳得不厉害)而已。

所以,这种都不值一瓶矿泉水价的小东西,就别要求精度了,有个显示就行,要什么自行车啊

网友:
小数点前面的准就行,比如5v、6v、9v

网友:
双显的也不行,我买个50A的,1a以下的电流根本就不显示

网友:
我买的是四位的高端表头,电流表本身就超级准,我的四位半镇不住它,用了五位半才知道,确实准!

网友A:
是外面采样电阻的原因还是IC里面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外面采样电阻的原因还是IC里面的原因

不是采样电阻的问题,估计是内部单片机的算法或采样方式的问题,线性问题是无法通过外部元件来改变的。

网友:
ad线性差 又没有做软件校正 就这样了
自己写代码用多段拟合可破

网友(2019-08-24):
还想买一个的,这样看来还是用万用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