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解维修坛友赠送的DIY版黑武士1602功率表头

楼主(2019-03-01):
先传图,排版稍后
送了三个表头,其中一个是改好外壳的,用的一个LED驱动器的外壳和PCB板,很有创意
但是坛友自己也忘记接线端口的定义了,我怕烧了,只能拆开看看

这个表头看了一下淘宝不便宜哟,这两个还是全新的

这种塑料壳还是很容易打开的,里面还挺满

看到各种飞线。。。其中一根白线翘起来了

里面是一张空板,利用铜箔走线+飞线的,可能是为了大电流,
线比较粗,所以白线受应力把焊盘给扯掉了

拧掉螺丝分开1602显示器,有一块调压小板,并联在原表头的主板上,看来是提供5V的
小板打了白胶,显示器贴了绝缘

原端口定义在接线柱丝印上,很好,V+,A+,gnd,5V,内置取样康铜丝

脱落的焊盘

分离之后重新处理脱落的焊盘,
调压板背面贴了导热贴,把热量传到LED驱动PCB上导热。。。。。

输入飞到外部接线端子,5V输出飞到表头主板

线还是很粗的,把脱落的焊盘用胶水粘回去,不行
又打磨原pcb树脂,清洗焊盘铜箔,怼进去之后小心上锡,
赶紧用细软线飞上去,应力小一些

上电7V实验,成功,但是电流好飘啊,空载。。。

热熔胶固定飞线,把板子原样装回,焊接好

把调压板和V+短接,7V输入,依然电流很飘
看来调压板不合适作为仪表的5V电源,下次整个变压器+7805的组合吧

上负载测试,电流跟OW18B差异也很大,这个表头大了30%,看来需要校准了
回头上淘宝找找校准教程看看

提高供电电压,空载依旧有电流。。。。

完~感谢好坛友的赠送,下次再校准它们吧

网友A:
这表头不错,合适装在可调电源上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头不错,合适装在可调电源上木牙膏了

下午不知道抽啥风,提交后提示帖子数据不存在,已发表里面也只能看到标题,点不进去,现在才看到完整的。

网友B:
好奇黑武士 ,好容易审核通过 ,表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黑武士 ,好容易审核通过 ,表头不错

带亚克力外壳,还没空组装起来

网友C:
做得不错,就是壳子难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不错,就是壳子难看点

有个亚克力铣床加工的外壳来着,哈哈

网友D:
显示内容比较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内容比较丰富

是的,不知道精度咋样,回头校准后看看

网友E:
这么好的东西也有人送,太羡慕了。

网友F:
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用单片机ad的,前面一定要用7805之类的稳压,直接用外部开关电源的5v是非常不稳定的

网友:
中国好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东西也有人送,太羡慕了。

哈哈哈,用得着还行,不然又是吃灰哟

楼主:
谢谢捧场,还没研究明白如何校准,说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用单片机ad的,前面一定要用7805之类的稳压,直接用外部开关电源的5v是非常不稳定的 ...

我也怀疑电源有干扰,试了一下线性电源供电好很多

楼主:
嘿嘿嘿,运气很不错

网友F:
量程标定过程:首先要确定输入处理电路的电流电压等比输出最大值不超过5V电源电压,这样就可以开始标定,按住校准按钮开机-进入校准标定模式,先把电源电压调到0V,按动一次校准按钮,之后把电源调到10.000V并按动校准,然后是0A电流和1.000A(或者设计用2.000A电流),完成校准之后,单片机会把4次结果进行参数运算并通过IAP编程写入单片机的程序存储FLASH中(写入EEPROM中时间长了容易丢数据),退出到正常测量状态!
标定之后,电流电压表的最大量程会根据标定结果自动运算得到,未标定的表头不能使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0721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35211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量程标定过程:首先要确定输入处理电路的电流电压等比输出最大值不超过5V电源电压,这样就可以开始标定,按 ...

非常感谢朱老板,热心!木牙膏啦

楼主:
原来这是改版的1602表头,校准方法在万能的淘宝找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