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手提式氙气探照灯一个

楼主(2019-03-01):
手提式氙气探照灯一个

一个手提式氙气探照灯,年数长了电池老化。使用稳压电源,点亮灯没问题,外壳没有变形。有能力的拿回去换个电池就行了。铝合金外壳,底部强磁可以吸在设备外壳上。无充电器

网友A:
电池原配是多少付,容量标称多少?有点意思,整机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原配是多少付,容量标称多少?有点意思,整机重量多少?

电池是镍氢的12V 8ah 现在老化不行了。重量的话没称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镍氢的12V 8ah 现在老化不行了。重量的话没称过

8Ah电池应该不轻,是个扎实的货,谢谢分享

网友B:
包邮不,字数补丁,如果换成锂电池可以用么

网友:
换3串锂电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包邮不,字数补丁,如果换成锂电池可以用么

我的到货了,试验了一下三串动力锂电妥妥的点亮,电流3A多,超级亮,要是普通锂电得三串三并以上,筒身空间很大

网友:
没错,3串锂电试验了,效果很好

网友:
可以闲鱼交易吗

楼主:
就这一个,已经处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