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开拆老联想一体机3000C305通电指示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9-03-01):
前几天大学室友寄来笔记本让帮升级下固态加内存,顺便也送一台搁置不用的老联想一体机一并寄过来。
此电脑是他大学时代用的,amd250cpu,ddr2内存,320g硬盘,配置已经很落后了,毕竟到现在也差不多十年了。大学时代这台电脑也是一直是我维护的,换过屏幕,加过内存,清过灰,加过硅脂。回来一插电风扇哄哄响,指示灯亮,屏幕没反应。这是没有按任何按键的情况下自动运转的,好熟悉的故障,因为我大学时代的amd平台组装电脑就是主板坏出现这个故障,看来amd用久了主板都不行。怀疑应该也是主板坏了。开拆来看看再说。背面螺丝卡口注意按键排线屏幕灯线要注意屏线,双排的屏的型号标刻的型号光驱及下面的高压板,两个灯线插口
主板及硬盘位硬盘座,开始以为内存是笔记本内存硬盘会是笔记本盘,没想到是台式机3.5寸的
电源规格及插口全貌。
拆开清理了下,装回去也是看样子,一般这种情况显卡坏的可能性大,显卡焊在主板上,也不懂修了,也有说南桥不通电,主板级维修也不会,想着某宝上搜搜看又没有二手拆机版,没想到还真没有一家有的,毕竟这个型号太少了,配置也年代久远,没有换的价值,但是电源还蛮值钱,60往上。
那就改变思路,把这个屏幕充分利用起来吧,下一步买个套件把屏幕改成显示器当显示器用。

楼主:
第一次手机发帖,编排的有点乱,各位凑合看看

网友A(2019-04-23):
改屏套料也百十块钱 我家里也有两块闲置的笔记本液晶 都不想改 还不如直接收个二手显示器 也差不多钱

网友B:
说不定电池拿出来再装上就可以开机了。amd250现在用起来还行的。

楼主(2020-03-06):
引用 网友A:
改屏套料也百十块钱 我家里也有两块闲置的笔记本液晶 都不想改 还不如直接收个二手显示器 也差不多钱 ...

发现确实入坑了,套件花了108

网友C:
CMOS小电池有没有电,没电的换个新的或许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电池拿出来再装上就可以开机了。amd250现在用起来还行的。

试过了不行,不知是不是南桥还是显卡的问题,网上也没找见同款主板,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小电池有没有电,没电的换个新的或许有惊喜

谢谢老司机提醒哦,换新的还是不行,放弃了

网友D(2020-05-09):
楼主能看见吗  我电脑一模一样 故障也一模一样   我家附近修理拆就是150 师傅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多少钱也不好说  有没有修的价值  想学ps也不玩游戏  修好的话系统几不清楚 支持安装ps吗 安装后是不是也卡?急急急  求帮助   请加我微信18615355706 这个也不知道是啥 为了你才注册的我女孩一点不懂电脑  拜托了

网友:
救救孩子吧  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

网友E(2020-06-11):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看见吗  我电脑一模一样 故障也一模一样   我家附近修理拆就是150 师傅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多少钱也不好 ...

手里有台同款电脑,开机黑屏,准备扔掉的,现在拆开练个手。
这款电脑的配置,修好用PS也会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看见吗  我电脑一模一样 故障也一模一样   我家附近修理拆就是150 师傅还不知道什么问题多少钱也不好 ...

难得看到妹子来数码之家。150划不来折腾,毕竟10年以前的产品了,寿终正寝了.拆掉硬盘和内存,卖废品50,然后200左右可以买一套二手台式机或者500买个笔记本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里有台同款电脑,开机黑屏,准备扔掉的,现在拆开练个手。
这款电脑的配置,修好用PS也会卡的 ...

板卡级维修,一般维修点搞不定,主要二手主板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