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音箱里的部件,竟然带个小灯!

楼主(2019-03-01):
拆个音箱里的部件,竟然带个小灯!
这个是分频器?
新鲜出炉 。

看到10W20欧电阻

电容505K
金属化聚酯膜电容250V505K
里面有个小灯泡

拆下来电容已经烧毁

电阻烧的厉害

灯管 里面没见 断 ,但万用表测试是断的。

测试电阻竟然通

板子上这个断了

线圈通的

拆开水泥电阻看看。

本因为是好的,拆下来看烧蚀了,也拆下来玩玩。
完毕,谢谢欣赏。

网友:
带取暖功能的音箱?

网友:
皇上应该是明知故问

网友A:
灯其实是个电阻  舍不得用大功率电阻 小功率又会烧  所以用灯泡   只是没有做好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其实是个电阻  舍不得用大功率电阻 小功率又会烧  所以用灯泡   只是没有做好防护 ...

看来温度很高 ,把电容烤化了 ,多大的功率?

网友:
这是个什么部件。跑个电路图出来看看呗,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测温度和频率准确性如何

网友:
优秀文章,看着很复杂,哈哈,烧得好惨,那个灯管可能是放电用的吧负载?

网友:
这个是用灯泡温度高电阻变大的特性,通过喇叭电流大时可以限流,这个估计是功放自激烧的

网友B:
太君有所不知捏灯泡在这里起保险作用,防止你接220啊,同时,也防止功放OCL损毁后,电流直灌损毁喇叭,当然,在使用中,这个灯泡的作用是柔化音质滴,试想啊,电灯泡冷阻小,热阻高,当信号小的时候,灯泡是不会亮的,阻抗就很小,不影响音质,当信号足够大的时候,灯泡亮起,等于串联在音箱上一个有高阻值的可变电阻,同样那么大信号,分压后,喇叭得到的就少的多,所以,原本生硬的声音变得柔和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君有所不知捏灯泡在这里起保险作用,防止你接220啊,同时,也防止功放OCL损毁后,电流直灌损毁喇 ...

自动变阻

网友:
专业音箱现在基本都是卡农插口了,以往这种用6.5坐子的箱子带电插拔容易短路损坏机器。

网友:
木错木错哈哈哈

网友:
皇上吉祥,功放自激了,喇叭应该还不坏的,灯泡一般串接在高音头上的,可以利用灯丝冷热态阻值变动,起到限流防止高音头过载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其实是个电阻  舍不得用大功率电阻 小功率又会烧  所以用灯泡   只是没有做好防护 ...

不是这样的
大功率电阻比这个成本低,主要是高音容易在大功率烧毁,在很大功率输出时,灯丝发热电阻提高,降低高音的负载功率,而小音量的时候,又不衰减高音提高清晰度

网友:
这小灯据说能保护高音喇叭,是JBL首创的!

网友:
烧的挺惨呢

网友:
以前的专业音箱上经常看到这种带灯的分频器,就是充当衰减电阻用的。上面的回复很正确,有自动变衰减作用

网友:
这叫高灯下亮

网友:
据我所知也就是JBL最先放灯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