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版论坛第一帖:拆修美的微波炉 型号为:EG720EA4-SR 2007年12月生产

楼主(2019-03-01):
发现新版论坛要上传的图片小于5M的不用压缩了,数量也增加到了200张!
用了10多年的微波炉突然罢工了,加热过后的东西是凉的,功率只有174W,能热才怪!

头一次拆微波炉,在知道磁控管啥模样

高压保险丝一头通过插件连接在变压器上

好大的变压器,我如果修不好了我就先把它拆了做点焊机

型号标牌及生产日期

警告标志:注意高压和辐射,注意高压电容要放电

维修过程:高压电容没放电,关机断电后等十分钟让高压电容自然放电,经检查发现高压保险丝烧断了,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磁控管的电阻,接近零欧,也不知道磁控管的好坏
死马当活马医吧,高压保险型号为:5Kv0.7A,临时用了一个普通的1A保险丝代替一下试试

通电测试:功率1191W,可以正常加热东西了!短时间用了几次没发现问题

买的高压保险丝还在路上,等换上了如果没在爆保险就算是维修完毕,爆的话再出续集,再找高压二极管和高压电容的问题。

END.

网友A:
07年的电磁炉用料应该还是不错的,估计比现在强很多

网友:
说错了,应该是微波炉,为毛现在每次回复都要审核呀?回复完了看不到

网友(2020-04-24):
EG720EA4-SR,今天遇到一台开机不论调多少时间几秒钟就关了。

网友(2020-09-17):
引用 网友A:
07年的电磁炉用料应该还是不错的,估计比现在强很多

那时候已经是铝变压器了。。。
也就效率低点,家用三年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