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捡个500W模组电源!

楼主(2019-03-01):
前几天楼下遛弯捡的电源,因没有电源线只是拆开看看没有试机。图中的读卡器、SD卡、3V锂电也是捡的……
今午饭后下楼又捡了条电源线,试机结果3.3V/5V/12V电压正常电源应该是好的……

楼主:
不知能不能改个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能不能改个可调电源?

恭喜楼主。看板子电感和光耦个数估计是带PFC的双管正激,单磁放大。不容易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能不能改个可调电源?

控制芯片发出来,pmw的

网友:
真脏,严重虚标

网友:
这个也有得捡,恭喜楼主了!

网友:
运气真好,这都可以捡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能不能改个可调电源?

直接改的话,要注意电容耐压,和开关变压器工作范围。最保守的加降压板或者升压板。

网友:
还不错呀,EMI齐全,还是主动PFC+双管正激+单磁放大。就是电容磕碜了点,但在这种小牌子里面算良心了。

网友:
恭喜楼主发财

网友:
运气不错,哈哈,恭喜恭喜,小区有钱人多哦

网友:
这电源不错的,至少不是山寨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芯片发出来,pmw的

明天再拆开瞧瞧。

网友:
楼主好运气,这也能捡到。。。看样子电源的用料挺不错的。。。恭喜!

网友:
万用表不错,,还戴黄皮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吧

网友:
lz这也捡的到

网友:
看了三遍,没看到成能表啊。

网友:
哎呀妈呀!好运气啊!电源居然撒还是闷骚红啊!电路板也是闷骚红还有许多好玩的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