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求M币只为记录过程---折腾儿子的电动汽车(二)改遥控前进后退篇

楼主(2019-03-01):
   年前儿子的电动汽车改了电池(不求M币只为记录过程---折腾儿子的电动汽车(一)电源篇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4243),年底比较忙,就一直放在一边了,打开开关能前进,没有遥控,没有后退功能。后来买了遥控套件回来,准备过年休息时弄,弄的过程中才发现问题了,首先就是电池充电部分不完美,不充电时电池通过2S平衡充保护板反向给降压板供电了,指示灯一直亮着,虽然浪费不了多少电,但长期亮着总是觉得不舒服。。。起初加继电器没能实现功能,换二极管发烫,鼓捣半天。。。后来换了2040CT肖特基问题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到是解决了,但是选择手动时(不用遥控控制,脚踏开关控制)给电机供电的电压又会同时给遥控供电。。。这个用双路八脚继电器切换最简单了,但手边没有现成的5V的了,等吧,年后快递上班再买,就这样就耽误了很多时间。。。       上图吧,边看边说
八脚双路5V继电器,两个继电器并联使用,两组常开常闭点,为了减少以后出问题的机率,直接把两组点并联使用增加电流

电机线接在公共点上,踏板控制输出线接在常闭上,遥控输出线接常开点

线基本接好的样子,乱乱的,踏板开关也经过一个继电器启动电机

遥控接收板放不下去,把胶壳夹掉一些

放进去比划一下位置,线路稍微捆下就整齐多了

面板正面的样子,两个红色的开关拆了,改上自己需要的

面板装上的样子,斜口钳把孔夹大,装上开关,左边手动遥控切换,右边前进停止后退

线路从车底穿过来

装上保护盖子

转向装置,遥控时转向电机正反转控制方向

以前的充电口不要了,改成5.5的圆孔粘上面

用到的工具,零件

装好的样子,孩子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只为记录过程,所以只简单拍摄了些图片
如果有人需要的话,我再画个详细的电路图
全文完

楼主:
论坛改版了,新版里不能直接查看旧版的帖子,能否改进下?

网友:
2076555020@qq.com

发一份。谢谢。

网友:
厉害了,楼主搞上电动车了。谢谢分享!!!

楼主:
嗯,抽空画个详细的

网友:
大人动动手,小孩子开开心,其乐无穷

期待电路图

网友:
做得不错,dc不是有个插入断开的功能么,好好设计可以解决倒充问题,实在不行加个二极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