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这个电瓶车充电器,我请教怎么让他不转灯

楼主(2019-03-01):
还是这个充电器电源。。。。一直在折腾这个。

空载的时候绿灯:

我现在发现只要一接负载这个绿灯就变红

但是输出还是有个 有1A的输出,我想改个灯,让它不变红,应该怎么调整

网友A:
把后级粗的的0.1欧的电阻短接就不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后级粗的的0.1欧的电阻短接就不变了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我马上去试试

网友A:
0.1欧是转灯检测电阻  不转灯就不会转到浮充状态  不知道你要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欧是转灯检测电阻  不转灯就不会转到浮充状态  不知道你要怎么用

感觉玩坏了,现在 充电器插电不停的闪灯  打嗝了 怎么办

网友A:
检查3842的7脚供电(限流电阻  整流管  电容)以及后级的12V供电正常否  再不行扔了  你是准备怎么玩  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3842的7脚供电(限流电阻  整流管  电容)以及后级的12V供电正常否  再不行扔了  你是准备怎么玩  干啥 ...

输出的 整流电容换的太大了  我换了个2200μF就打嗝了  现在换了个1000μF的又好了  我打算把他做成可调电源呀

网友:
3842的不好搞  得加辅助电源还得两个  没有辅助电源你调的电压低了3842和324或358低于工作电压就会打嗝  494的可参考的多了一般都能改好不过也得一个辅助电源的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