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请问有没有 stm8 作为 i2c slave 同时驱动数码管的例子呢

楼主(2019-03-01):
没有找到 i2c 接口的数码管模块, 只有i2c spi的液晶屏, 也有类似的串口接口的数码管模块, 但都是用来显示时间的那种, 中间有冒号
还有很多很便宜的数字电压表头, 里面应该是 stm8 的, 有没有程序能把这种改成 i2c 的显示模块呢.

网友:
淘宝有串行的数码管。

网友A:
自己写行不,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啊,就是iic模拟+数码管显示啊,造个基于iic的私有协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行不,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啊,就是iic模拟+数码管显示啊,造个基于iic的私有协议 ...

自己写可以,但问题是如何接收?

网友C:
你怕是只能单独找 在一起的 固件没有。另外为啥不直接用数码管启动芯片 天微有好多型号 还贼便宜

网友D:
串口多省事,i2c还费劲,i2c的led控制搞过IS31FL3731,可以做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多省事,i2c还费劲,i2c的led控制搞过IS31FL3731,可以做点阵

i2c总线可以挂很多东西啊,节省管脚,容易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怕是只能单独找 在一起的 固件没有。另外为啥不直接用数码管启动芯片 天微有好多型号 还贼便宜 ...

是的,这些还带按键检测的,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模块, 好多是4位加冒号的。
水平太有限了,习惯用现成的东西,或者能通过软件改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写可以,但问题是如何接收?

stm8 有 i2c slave 硬件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8 有 i2c slave 硬件模式

我说的是LED数码管如何接收单片机的数据。单片机和有IIC通讯功能的从器是可以的。问题是现在是没有IIC功能的LED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LED数码管如何接收单片机的数据。单片机和有IIC通讯功能的从器是可以的。问题是现在是没有IIC功 ...

stm8 的引脚直接去驱动 led
同时 stm8 的 i2c 接口作为 slave 设备和另外的 MCU 通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 的引脚直接去驱动 led
同时 stm8 的 i2c 接口作为 slave 设备和另外的 MCU 通信 ...

鸡同鸭讲。

楼主:
就是一种协处理器啦。 您看看温度湿度模块  DHT11 的里面也是一个 STM8 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怕是只能单独找 在一起的 固件没有。另外为啥不直接用数码管启动芯片 天微有好多型号 还贼便宜 ...

TM1620 这个没有明确说是 I2C 的,  是 I2C 兼容的么, 可以挂总线上么
TM1650  TM1651 接近 I2C 但依然不是 I2C

网友:
io直驱的路过…

网友E:
IIC又慢又烦,还是SPI好用,管脚资源没那么矜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IIC又慢又烦,还是SPI好用,管脚资源没那么矜贵吧?

如果你用 esp8266 的话确实就那么几个 io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 的引脚直接去驱动 led
同时 stm8 的 i2c 接口作为 slave 设备和另外的 MCU 通信 ...

楼主可以参考这个: http://bbs.21ic.com/icview-1604662-1-1.html
STM8S003K3T6驱动11位14段 共阴 蓝色米字型数码管
1、I2C通讯接口;
2、8个按键扫描;
3、8级亮度控制;

网友F:
大把的I2C接口数码管驱动专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把的I2C接口数码管驱动专用芯片

举几个例子呢, 有很多看起来是 I2C 但其实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