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正月十二,帮朋友维修的苏泊尔C21-SDHCB14-210电磁炉,Vip12A代换OB2226SP成功.

楼主(2019-03-01):
如题,一般来说,免费帮亲戚朋友维修的机,都是不太好修的,不但费时,还得搭上元件.这就是一个.来的时候是上电没反应,测量没5V,一测,电源芯片OB2226SP已损坏,手里也没有,只好寻求代换方法,没想到还真查到了几个贴子,可以用Vip12A改外围电路代换.九阳电磁炉OB2226AP电源芯片的代换其实也可这样简单,
电磁炉电源芯片OB2226AP用VIPer12A代换技巧,
用VIPer12A代换OB2226AP的方法
后来仔细对比了一下,只要加一个104电容,一个18V稳压管就可以搞定,于是便试着改装.经仔细研究,只要把它们三个做成一个模块,对外只须引出3条线即可,即300V,接地和18V.原贴子还改了线路板,而我做成的模块,只要将Vip12A倒立,就可以做到不改线路板,直接上.朋友一直在旁边看看,从3点多弄到6点,第一次竟然没成功,后来又换了一块Vip12A才修复,特发贴留念.

网友A:
这个倒立还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立还有创意

是呀,省的改电路板了,将来有OB2226SP的话,直接换上就行.

网友:
现在的电磁炉线圈越来越小了

网友:
不错,这个倒着看上去很个性

网友(2022-07-13):
不错的维修方法,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