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新版怎么字体那么小?我哪里没有设置对?

楼主(2019-03-01):
请指教。
用谷歌浏览器的。

楼主:
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

网友:
用360浏览器同样字体小。

网友A:
不知道新站怎么开发的,字这么小,难道开发者都是钛合金眼?
网页界面缩放到宽度刚好铺满屏幕,既不大也不小,没有左右拖动条,
全屏幕截图,新站、老站字体大小对比

1920*1080,17寸笔记本。
明显的新站字体小很多,眼睛受不了。
新站网页再放大,字体虽然会跟着变大,但是又太宽了,看啥都的左右拖动........每看一行字都的左右拖动,来回拖动,还让人活吗?

网友:
新版主题列表:

老站主题列表:

对比结果,新站的字体大了1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新站怎么开发的,字这么小,难道开发者都是钛合金眼?界面缩放到刚好铺满屏幕,没有左右拖动条,新站 ...

你的新站页面看起来都有点发虚了,明显是浏览器页面缩小所致。

网友:
说话要负责任
你截图截了一部分,能看出来什么玩意儿?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网页刚好铺满整个屏幕,左右不大不小,并且下面没有左右拖动条,新老站对比。条件看清楚了......
新站明显字体小

要是左右有拖动条了,想放多大放多大。有拖动条了,每看一行要来回拖动,有多烦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新站页面看起来都有点发虚了,明显是浏览器页面缩小所致。

说话要负责任
你截图截了一部分,能看出来什么玩意儿?
我上面说的很清楚,网页刚好铺满整个屏幕,左右不大不小,并且下面没有左右拖动条,新老站对比。条件看清楚了......
新站明显字体小
要是左右有拖动条了,想放多大放多大。有拖动条了,每看一行要来回拖动,有多烦人......

网友:
这个问题自打新站开通就存在,也曾反应过,老站分辨率较低,新站较高,如果css里定义同样字号则新站就会显得很小,一般浏览器,尤其手机浏览器如果单纯改字体由于网站大多数文字 标题等等都被css样式锁定,则修改无效,部分没锁定的如果调大字体则有可能超出行距出现重叠或剪切,总之想解决问题得网站重新修改调整全站总体布局,然而我相信网站主不想也没这精力这么做,总之当初建站时就没规划周全,现在再改费时费力,可苦了我这老眼了,一起缩放一下,现在得两下,要不啥都看不清,电脑上看有缩放功能屏大分辨率也大,放大一下还能接受,手机嘛,虽然也能缩放,但是屏小字更小,频繁缩放累的慌,字体大一些会减低缩放次数和幅度,一屏可视内容更多,不要提手机版网页,用不惯,然而网站主并不了解你的感受~

楼主:
是啊,字够小了。

网友C:
没发现电脑版字体有比旧站小的情况,已经测试过Chrome、FireFox、Edge、IE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发现电脑版字体有比旧站小的情况,已经测试过Chrome、FireFox、Edge、IE浏览器 ...

我chrome用雅黑字体。
应该是字体设置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发现电脑版字体有比旧站小的情况,已经测试过Chrome、FireFox、Edge、IE浏览器 ...

咋会没发现呢?楼主同学已经截图对比了,新站同等缩放级别明显比老站字体要小,而且这么多人反应,证明问题确实存在,如果可能的话请增大一个字号吧,这样眼睛好受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chrome用雅黑字体。
应该是字体设置到原因

跟字体没什么关系,跟网站分辨率和css设置有关系,也就是说你的浏览器不决定网站的设置,只能被动的缩放或者强制忽略网站css字体样式,但是都有副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发现电脑版字体有比旧站小的情况,已经测试过Chrome、FireFox、Edge、IE浏览器 ...

用事实说话,上面的两张截图原图放一起对比(截图条件上面也说的很清楚),很明显,新站字体小很多,眼睛受不了要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事实说话,上面的两张截图原图放一起对比(截图条件上面也说的很清楚),很明显,新站字体小很多,眼睛受 ...

Ctrl+0,不要页面缩小,你的新站截图明显“新人帖”图标都模糊了。

我各个浏览器的主题列表字体大小对比图可以参考6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trl+0,不要页面缩小,你的新站截图明显“新人帖”图标都模糊了。

我各个浏览器的主题列表字体大小对比 ...

Ctrl+0,页面超出屏幕范围,有左右拖动条,每看一行文字要都从左拖到右,就这么来来回回拖动.....
文字都显示不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0,页面超出屏幕范围,有左右拖动条,每看一行文字要都从左拖到右,就这么来来回回拖动.....
文字都 ...

明白了,原来你的显示器分辨率是1024px,我还能说什么呢

新站最低适配1280px分辨率
老站最低适配1024px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Ctrl+0,不要页面缩小,你的新站截图明显“新人帖”图标都模糊了。

我各个浏览器的主题列表字体大小对比 ...

你显示器大,20几30几的显示器,绝对字体大,所以看着感觉字不小。用笔记本电脑的,基本都是13、14、15寸的,在1920*1080分辨率下,不管怎么缩放,要么字太小,要么网页超出屏幕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