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換筒灯

楼主(2019-03-01):
家里的筒灯用了20年了,是e27罗口灯头的,上的节能灯泡,用的时间长了节能灯坏的坏了亮的也是跟螢火虫一样,于是干脆换成LED的,网上搜索一番买了富迪LED超薄面板灯来更换,灯到了上图

好大一箱

一共买了十六支,客厅十支,歺厅六支

灯的包装

灯本体,驱动和灯用接插件连接,可以分离

背面是薄铝皮材质兼管散热

驱动电源

内部电路

LED灯珠在周围一圈,靠导光板匀光板反射

导光板匀光板及反光板

警告

换下来的旧灯

上传完,谢谢观赏

END

网友A:
20年了,贡献了多少电费。早就该改了。。。

网友B:
原来的直接换个3W或者2.5W的LED灯泡不就好了嘛,感觉你新买的这个灯并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的直接换个3W或者2.5W的LED灯泡不就好了嘛,感觉你新买的这个灯并不怎么好 ...

觉得老的不好看,这个筒灯不是主打一般的就行了,要好的买飞利浦的4倍的价格感觉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年了,贡献了多少电费。早就该改了。。。

也不是经常开

网友:
我家的早就换led了 以前20多个节能灯几年下来隔几个月坏一个 干脆全给换了

网友C:
新的筒灯驱动不是芯片,恒流性能不会很好,估计寿命也有限,不如直接买球泡装在原来的灯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筒灯驱动不是芯片,恒流性能不会很好,估计寿命也有限,不如直接买球泡装在原来的灯座上 ...

不会长期开偶尔用用,主要是原来的有一个洞新的是一块平板好看一些

网友:
这个筒灯做工看着一般,恒流源不是很好。

网友:
的确不如直接换几个美的欧普飞利浦2.5w

网友:
早两天欧普2.5w的一次可以买20个,1.5元一个,不如买这个灯泡装筒灯上

网友:
老灯就是用钢片卡的吗  感觉容易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