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调温拆焊台

楼主(2019-03-01):
旧蒸汽熨刷上拆下加热器,搭焊个可控硅调压电路

网友:
先占楼围观。。。。。

这电位器很有年代感,加热器更有特色,是什么设备上拆下的????大婶,既然都做到这步了,还是加个恒温吧。。。。。。

网友:
LZ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
加个壳子,搭桥不安全

网友:
太有才了 厉害

网友:
这么骚的操作啊

网友:
这个看着很危险,还是建议用ptc吧

网友:
见识了。我用电熨斗改过666

网友:
拆焊LED灯珠的利器!

网友:
搭棚技术一流!

网友:
平台还是小了点,大点pcb不好搁。聊胜于无。

网友:
调压··
这么多零件裸着就是有味道~!
小心被电到···
加块大点厚点的铝板面积就扩大了,使用范围更广!

网友:
楼主220V的强电裸奔......高安全风险,还是加个壳子吧
还有,发热体的反面是什么情况?一个平面?

网友:
临时一用吧?都露在外边看着就心惊肉跳呢

网友:
艺高人胆大啊

网友:
这棚搭成工艺品了,加热台什么上面拆的

网友:
好歹安个家呀?

网友(2020-02-18):
加热的烫板前面的孔是熨斗喷蒸汽的

网友:
温度还是高了点,铝基板的白漆都变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