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故障,斐讯K3路由器的2.4G信号非常弱,求助

楼主(2019-03-01):
斐讯K3,路由器的2.4G信号非常弱,只有在路由器旁边才有信号,3米开外一点信号都没有,5G信号正常,有人说是功率放大器坏了,我看了一下,有4个,难到是4个一起坏了吗?型号是SKY2623L,是不是找4个同样型号的换上就可以了呢。路由器之前刷过机,最后也刷回官方版固件用 了半年,什么问题都没有,2018年12月的时候就出现2.4G信号非常弱了。有的说是漏油引起 的,我也拆开洗了,洗后还是没有好转,求大神告知怎么修理~~~

网友A:
不相信什么水洗大法,不会氧化么!

网友:
水洗大法,试过好多次,不过洗的是电脑主板

网友B:
我的斐训PSG712是5G不好,超3米就没信号了,懒得找毛病了,能用就行了

网友C:
k3通病 重刷固件可解决  洗板不要在死水里洗 容易有残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k3通病 重刷固件可解决  洗板不要在死水里洗 容易有残留

不知道降级算不算,降级了2次,还是一样。先用热水洗洁精泡洗一会再用水龙头冲洗,用纸巾擦干,太阳晒干,再用吹风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斐训PSG712是5G不好,超3米就没信号了,懒得找毛病了,能用就行了

要是5G不好,我也不会折腾了,虽说200M电信光钎,但是100M够用了,5G穿墙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相信什么水洗大法,不会氧化么!

短时间内弄干,不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降级算不算,降级了2次,还是一样。先用热水洗洁精泡洗一会再用水龙头冲洗,用纸巾擦干,太阳晒干 ...

和版本无关 刷什么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版本无关 刷什么都行

试了一下,刷了官root,LEDE,梅林,都还是一样的结果。有的说是电源管理IC出问题了,有的说是功放出问题了

楼主:
刚才把K3又拆开仔细观察了一下,确实是电源管理芯片烧了,这款板子上有三个电源管理芯片,其它2个显示是1AJTG的,这个坏了的表面不清晰,用手轻轻一擦就变粉末了,不知道具体的型号。另一块板子上有几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1AJRG。有同款的吗,可以帮忙看下型号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把K3又拆开仔细观察了一下,确实是电源管理芯片烧了,这款板子上有三个电源管理芯片,其它2个显示是1AJ ...

6R8这个电感旁边也有点糊了,要不要也换一个

网友:
我的k3会掉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把K3又拆开仔细观察了一下,确实是电源管理芯片烧了,这款板子上有三个电源管理芯片,其它2个显示是1AJ ...

上电用手摸看看是否发热,电源芯片怎么烧了呢?难道是漏液短路了?只刷机不会坏的吧。

网友:
5G信号我就没看见谁的好 ,都差的一塌糊涂,没有同肌体的2.4g信号好

网友D(2019-09-07):
这水洗得,呵呵。估计是水没干就通电把供电IC烧了,K3我修过不少,无信号都是换BCM4366,业余的就不要弄了,就算你买植好锡的,也不一定能一次成功

网友:
无线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是的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水洗得,呵呵。估计是水没干就通电把供电IC烧了,K3我修过不少,无信号都是换BCM4366,业余的就不要弄了 ...

可否留个联系方式,请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刷了官root,LEDE,梅林,都还是一样的结果。有的说是电源管理IC出问题了,有的说是功放出问题 ...

我的板子一个角落一个被油弄的变色了   应该是渗板子里了   2.4G信号完全没了,关了5G只留下2.4G,连上2.4G屏幕显示是2.4  实际是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