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显示的便宜码表

楼主(2019-03-01):
便宜货,用了两年多,回老家过年回来见它不显示了,以为没电池了,换了新电池也不显示,看来是挂了,拆开看看。

外形

背面

拆开电池盖

上下盖粘了胶,暴力撬开

板子拿下来

屏拿开

牛屎一陀

这货虽说便宜,用起来还不错,时间准,也没出过其它问题,以前用过一个,时间不准不说,记录过程中里程偶尔还会自动清零。

网友:
不知是晶振挂了还是牛屎坏了?

网友(2020-07-16):
几元钱的东西差不多了,买个新的没事了

网友(2020-10-15):
这个没有sigma的耐用,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A:
我的这种码表有一块是不显示字的,是不是就是屏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种码表有一块是不显示字的,是不是就是屏幕坏了?

一般电池有电,就是牛屎坏了,没得修,直接换。又不值钱,几十块钱吧,好的西格玛也就50左右。

网友:
我用的就这种,三年了刚换电池,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