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门卫师傅的电动车充电器帮忙接线

楼主(2019-03-01):
今早刚进单位,门卫师傅就屁颠屁颠的跑来了。原来他到单位后,给他电动车充电。插头一接上就把整个充电棚的空气开关给弄跳电

仔细一看,真能凑活

交流进线和直流出线都老化开裂了,用点透明胶带卷卷还继续用。

看看这个壳子还是不配套的,原本留有充电指示灯的2个凹槽都是空着的

指示灯在上下壳交界处,还是手工开的槽口。电路板上没啥元件烧毁,就是电线的问题

本想剪根电脑上的D口线,看看还不是通用的类型。算了剪去一段重接

网友:
好人好事。。这个可以有。。。。

网友:
没有被电到就是运气了

网友:
这板子还可以啊,上面居然有EMI部分,看上去比较老了,那两个很长的芯片是啥

网友:
这门卫师傅也太能凑合了,透明胶带缠得这么随意哈哈哈,楼主好人,办事很细致

网友:
应该是进线端短路了吧?
所以跳闸,但是充电器没烧坏。

网友:
小动作,帮了大忙

网友:
变压器个头好大,还有emi,新换的电源线怎么和麻花一样

网友(2019-09-25):
老充电器,质量真好,变压器大,而且是铜的,散热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