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1E电容档2.2UF量程下显示DISC故障

楼主(2019-03-01):
优利德UT61E,发现测量电容时,只要测量值是2.2UF量程下,屏幕就出现DISC,无法测量容量,比如测量2.2UF,1UF,0.47UF电解电容都是这个故障,无法测量,测量4.7UF,470UF电解电容没问题,也就是说表不能显示2.2UF量程下的数值,即便不测量,单单按手动量程键,手动量程也无法切换到2.2UF(即无法显示0.0000UF)量程,切换到这个量程就立刻显示DISC。问了别人,说DISC是提示电容未放电!但用另一台UT61E做测试,并没有这个故障!

网友A:
送修呗,坛友都反馈优利德的售后很好。

网友:
你先试试220v电压档有没有问题,手动切到这档,量个十几v电压看看,比如路由器12v电源

楼主:
拆开后,试着按压转盘周围的板子,有时候故障会消失,不确定是转盘接触不良,还是板子有虚焊,或者手接触到了某些电路造成的!如果是转盘接触不良,那为啥不是整个电容档都有问题,而是某个量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修呗,坛友都反馈优利德的售后很好。

返修就没意思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B:
换过芯片了吗?若是换过芯片的话就没有继续维修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芯片了吗?若是换过芯片的话就没有继续维修的意义了。

刚换的芯片

网友:
送修 优立德的售后挺好的

网友C:
这个现象应该不是芯片问题。要查电容充放电电路,uf级其实就3个精密电阻9k,1k,10k,2.2uf就是就是10k,分压阻排那个,这个同时是电压220v档共用的,量个电压就能有可能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现象应该不是芯片问题。要查电容充放电电路,uf级其实就3个精密电阻9k,1k,10k,2.2uf就是就是10k,分 ...

我把万用表,拆开后,试着按压转盘周围的板子,有时候故障会消失,不确定是转盘接触不良,还是板子有虚焊,或者手接触到了某些电路造成的!我在故障消失时,试着把万用表装起来。现在万用表用了一天了,没有再出现问题。
如果是转盘接触不良,那为啥不是整个电容档都有问题,而是某个量程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万用表,拆开后,试着按压转盘周围的板子,有时候故障会消失,不确定是转盘接触不良,还是板子有虚焊 ...

你这明显不是刀盘的问题,自动量程电容各档刀盘位置是一样的。
应该你按的时候把虚焊又连上了,也有可能是mlcc有裂,pcb过孔镀铜不好也有可能。用放大镜仔细找,别动不动没测试没分析就换芯片,手艺不好的小毛病还有可能修成大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明显不是刀盘的问题,自动量程电容各档刀盘位置是一样的。
应该你按的时候把虚焊又连上了,也有可能 ...

之前换芯片是因为不开机,发现芯片击穿了!换了芯片之后,最近测电容时发现这个问题,以前有没有这个问题,我也不清楚,到我手时就是不开机的故障机!
另外,拆机后测试的时候,出DISC时,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手轻轻触碰10A表笔插孔,故障消失,手拿开,就又出现DISC,另外,一般我用螺丝刀撬动板子最下边也就是表笔插孔附近左下角或者右下角板子,故障会消失,感觉这些位置离转盘有一点距离,影响的不像是转盘的接触!表笔插孔附近如果电路虚焊或者别的问题会引起这种故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换芯片是因为不开机,发现芯片击穿了!换了芯片之后,最近测电容时发现这个问题,以前有没有这个问题 ...

我前面写了查哪些件和位置,具体的你需要对电路图,用示波器看充放电波形

网友D:
螺丝刀撬动板子最下边也就是表笔插孔附近左下角或者右下角板子,故障会消失
可能板子变形,试试某一个两个螺丝加垫片,放大镜也找不出来就大面积补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螺丝刀撬动板子最下边也就是表笔插孔附近左下角或者右下角板子,故障会消失
可能板子变形,试试某一个两个 ...

虚焊位置很可能不在插孔附近,那部分是公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