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4主板

楼主(2019-03-01):
小米4主板

小米4主板一个,自用屏碎了拆下来的,应该是2+16的

网友A:
我有2个坏小米4,一个是显示排线座坏,另外一个是外联左坏,M臂币不够,换其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2个坏小米4,一个是显示排线座坏,另外一个是外联左坏,M臂币不够,换其他吗 ...

可以啊,本来就挂着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本来就挂着玩的

我手机最多,不过都是旧的老的。还有电脑产品多。什么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机最多,不过都是旧的老的。还有电脑产品多。什么数据线

有ppc或者黑莓诺基亚之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ppc或者黑莓诺基亚之类的吗

应该有。好像是多普达的.o2运行商的。电池不耐用,买过高仿电池,还是不耐用,只好闲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