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5V/40A/200W LED电源为0~50V可调电源

楼主(2019-03-01):
拆一个5V200W40A的LED电源,改为0---50可调电源。首先得加一个12---20v的辅助电源,先改一个5v手机充电器为18v,这种手机充电器比较好改在原来的稳压管(6.2v)再串一个稳压管即可,
我加了一个12v的,改后输出为18v,加到电源板测电流为20mA

原来电源板电路图,网上搜的,我把电压电流保护电路稳压管画上了

改造后的图,只调电压不调电流,辅助电源18v接到断开的两个二极管处,电容c9上。

拆开变压器看到5V线圈是2组11股漆包线并绕的,想达到50V得从绕线圈,比较麻烦。
把原来的2组线圈各改为5组串联即可达到50V电压。变压器最外层是芯片工作电源线圈
7500供电电压线圈是5圈

因为用辅助电源所以这组线圈没用了拆除,下面的绕组是初级高压线圈
它是分为两组绕的,一半绕在最里面,一半绕在最外面,不动了。

开始把5V线圈串联起来,两根为一组,一定要测量准确,否则会出问题的。

5组都连接好了,线圈按原来的一端接地,一端输出,方向相反

8个连接焊头

用纸把它们隔离开以免短路

这是电路板

辅助电源已经固定好了,输出电容换了一个1000微法/50V的

辅助电源整流管滤波电容可以去掉,正极串一个10---100欧姆阻接到300V即可

装上变压器,输出二极管利用原来7500电源整流管,以后换。得加散热片

焊下5根取样电阻康铜丝,原来是40A用5根并联

保留一根康铜丝,输出电容又加了一个,两个1000微法/50V的并联

安上双显表头,开始调压0V起调

1.3V

5V

10V

20V

30V

40V

50V

电压没问题,电流因为二极管是利用原来7500工作电压整流管电流最大1A
用了两个并联全波整流,输出为2A,因为是200W电压所以更换肖特基二极管50V可以达到4A

网友A:
从5V到50V,这电压跨度有点大,能行嘛

网友:
五年没折腾,看个电路图都好吃力了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晚上因为有事没有写完,今天发完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5V到50V,这电压跨度有点大,能行嘛

这回发全了,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回发全了,请指教。

电路板上有些地方怎么感觉像是烧焦了一样?

网友:
没看懂。。。还以为有成品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有些地方怎么感觉像是烧焦了一样?

这是个旧电源,长期工作过热了。

网友:
艺高人胆大!!佩服!!

网友:
变压器改造,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B:
我有个和你差不多一样的电源,也想改可调,只不过我只动口你却已经动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和你差不多一样的电源,也想改可调,只不过我只动口你却已经动手了。 ...

你可动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个旧电源,长期工作过热了。

输出电感再改下,不改可能纹波大点

网友D:
输出电感要增加匝数,可以把原来的多股并联改为串联,和变压器一样改法,我的5v60A电源是铜带,不能并联改串联,直接重绕了变压器,变成30v10a你这并改串的时间也可以重绕变压器了

网友:
改得好,不拘泥常法

网友E:
改5V/40A/200W LED电源为0~50V可调电源   好像很容易,没有看懂线圈是怎么连接

网友:
看着这线圈绕着有点危险,还是应该拿东西再固定下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5V/40A/200W LED电源为0~50V可调电源   好像很容易,没有看懂线圈是怎么连接

先尾一根根接,或二根二根并着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感再改下,不改可能纹波大点

说的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感要增加匝数,可以把原来的多股并联改为串联,和变压器一样改法,我的5v60A电源是铜带,不能并联改 ...

从绕变压器得拆磁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