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什么音响产品,是用射频遥控的?

楼主(2019-03-01):
问这个问题,主要是想控制我家的音箱。

有射频遥控音量的吗?

网友:
家用的电器遥控要考虑乱放被压到,所以基本上都红外的,建议考虑WIFI转红外

网友:
音箱有源还是无源?无源可以外接带遥控的前级再接功放。
有源就只能从音源上下手了

还有这种东西,遥控音量板,几十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