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睿登数码管显示DP30V5A-L加惠普32V2.5A组个简易数控电源

楼主(2019-03-01):
家中需要一个简单点的可调电源使用,16年看到店铺有活动花了50不到买了块睿登的数码管显示DP30V5A-L数控电源
这块电源板还是够用的,只要电源瓦数足够能到32V5A。共计160W

附上DP30V5A-L的性能指标
输入电压范围:6-40.00V          输出功率范围:0-160W
输出电压范围:0-32.00V          输出电流范围:0-5.100A
外形尺寸:85mm*58mm*31mm        产品重量:66克
输出电压设定与读取分辨率:0.01V
输出电流设定与读取分辨率:0.001A
输出电压测量精度:±(0.5%+3字)
输出电流测量精度:±(1%+5字)
纹波(满载40v转32V/5A ):约100mV峰峰值

功能也不错,操作简单。附上操作说明
1.打开或关闭输出:任何状态下短按ON/OFF键可以打开或关闭输出,依次循环,关闭输出时下方数码管有“OFF”显示指示。
2.设置输出电压电流:短按SET键,数码管开始闪烁,短按“+”按键或“-”按键增大或减小输出值,再次短按SET键依次切换“0.01V—>0.1V—>1V—>0.001A—>0.01A—>0.1A—>1A—>退出调整”,在调整过程中6s内按键无任何操作自动退出调整。
3.切换输入输出显示:在非输出电压电流设置状态下,短按“IN”键或“OUT”键可切换显示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显示输入电压时“IN”指示灯同时点亮,显示输出电压,“IN”指示灯熄灭。
4.CC、CV指示:模块工作在恒压或恒流状态下,CC、CV指示灯会相应点亮指示CC、CV状态
5.输出电流显示零点校准:空载状态下,按住SET键不放上电,进行输出电流显示零点校准,校准完成会自动退出校准过程,松开SET键即可。
6.设定数据自动存储:在按键操作过程中,数码管显示状态、输出电压电流设置数据、开关输出状态会自动存储记忆,下次上电时默认工作在所存储的状态。

与这块数控板配套的是剪线惠普32V2.5A开关电源,16元。3粒梅花螺丝固定,开壳简易。原本就把电源板拖上电源外壳上接线使用,太碍市容一直没发帖。

3年下来,还是挺积灰的。刷洗干净了,做个透明上盖。早就要了点亚克力,没这手艺一直没加工。有工具了就是方便,昨晚花了点时间用卡尺测量了一遍。画好图纸,4分26秒就全切割好了。

向坛友100MHZ偷师的散热器和电感开口,两侧的电源进出端被我简化了。

没铜柱,但我螺母多。高度可微调,调整好了打点胶水还是很稳定的。

这样放着,积灰也好清理了。

网友A:
亚克力怎么加工的 是激光切割 还是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怎么加工的 是激光切割 还是雕刻机

激光切割的

网友B:
这下激光切割机终于做贡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下激光切割机终于做贡献了

不止,已经做了1、给裸板B6平衡充加工个透明盖 2、自制个Iphone8P的不碎后盖

网友C:
罪过啊  坛友送我的那个还在柜子里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罪过啊  坛友送我的那个还在柜子里放着。。。。。。。。。。。。。

这不是招呼大家上门去打劫吗

网友D:
你倒是什么都搞啊
激光雕刻也搞上了?
哪天有空过来抢过来用了,哈哈

网友:
这么厚的板子也能切平,这激光切割机真是diy好帮手啊

网友E:
做的好漂亮啊,不知睿登的数码管显示DP30V5A-L数控电源是否有短路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倒是什么都搞啊
激光雕刻也搞上了?
哪天有空过来抢过来用了,哈哈

来图纸就能加工,神兵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的好漂亮啊,不知睿登的数码管显示DP30V5A-L数控电源是否有短路过流保护? ...

有短路保护

网友:
有工具,切割就是齐平

网友:
同样组合不同外型,哈哈

网友:
看着很屌的感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