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Filco机械键盘一代维修记

楼主(2019-03-01):
前言
FILCO(斐尔可)为日本DIATEC电气集团旗下的注册商标,创始于1982年7月17日,具备三十年的专业电器以及计算机周边设备研发和生产能力,FILCO(斐尔可)键盘为该集团重要产品之一。但是在日本想购买一把F都很困难,让带旅行团的朋友去购物地方找过标示找不到 其实初衷就是一个普通的办公键盘,之后被捧成了神物般的存在。

开篇

朋友的一代金标F黑轴经常使用时候触发不灵敏或者是连续触发,其实再牛也还不是用的cherry轴,加之自己日常的使用时候不自己注意保养和清理,所以随着时间增长,终于还是GG了,反正过年期间没啥事情就帮着维修一下。

看着还不错是吧,下面来见证为啥我说就是一个靠捧起来的产品了,键帽磨损严重,abs涂层键帽手感再好最终也难逃磨损的命运。还有可以验证是不是真货的办法看看多年后你的钢板会不会生锈,如果生锈了恭喜你买到了正品。一个近千元的键盘多年后自己会掉漆生锈,你为啥会这么优秀。

既然要换轴,那肯定要开盖了,经过多年的风霜洗礼,易碎贴已经GG了,很多人也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毕竟是一个纸质粘贴的易碎贴随着时间会慢慢的老化自己也会破碎,现在很多厂商已经换上了带塑料覆膜的的易碎贴了。

拿下三颗螺丝后沿着边框刷卡打开卡扣,经常拆解键盘的朋友会非常简单。模具精度还是不错的。

分离后可以看到轴板和底壳了,轴板掉漆生锈,如此简略的pcb和底壳丝毫看不出高端感觉,如此内部做工真的不如同时代的凯酷,plu等品牌的内部用料。

  单层的pcb没有什么特点好说,主控使用的HT82K94E,当年的力宝产品好像用的都是这个主控,例如酷冷XT,罗斯维尔,酷冷狙击枪等。PCB的无冲是通过另一面的二极管来实现的,所有轴的引脚都在PCB的背面,走线很简单并且对应每个按键都有按键字母的印刷。

开始维修,先用软件测试了全部按键,将有问题的按键全部进行记录后开始除去焊锡拆轴。

费劲的地方开始了,用镊子将轴体从轴板顶出,之后将轴体开轴进行浸泡清洗,以备以后使用。这里感谢极客大佬提供的轴板,直接拆轴进行更换触发无问题的轴体了,将拆卸完的轴体开盖将后整体进行浸泡,之后重新组装如果能用就留作备用,但是这些轴的弹片基本都有小问题了,如果会调整的朋友可以进行调节,如果不爱折腾的朋友还是直接扔了吧。你不一定有这个耐心。

  重新更换新轴,将轴体重新安装后,重新焊接上锡,焊工技术一般还算饱满,大家不要见笑。

总结

维修结束了,完全更换轴体后所有问题完美解决,对于维修没有什么好说的,大家日常使用机械键盘也应该注意保养,特别是注意清理和使用环境,不然多年后维修会让你很痛苦。说说一代F吧,我只能说真心不值得吹捧Filco了,这简略的内部和入门级别的主控充满着入门级别的感觉,本来设定也就是一把办公用的键盘所以真的不要过多的迷信所谓的大F了,唯一不能吐槽的就是模具的精度,确实是当时优秀产品但是那又能如何!相对于高昂的价格完全不需要去过多的迷恋,所以理性消费理性选择自己使用的产品,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A:
 大F有款迷彩配色的87键我喜欢好几年了。
有一种粉色非常适合少女心的女性玩家。
有一款mini忍者蓝牙键盘有点意思。
看到售价感觉我飘了。。。

另外一个hhkb静电容键盘,这货不就是薄膜键盘么?
外观倒是可圈可点,一看价格劝退,还赶不上Filco实惠呢。

这些产品实质上都是卖附加值送键盘的吧…

网友B:
疯掉了都?我折腾两个机械键盘,最多就是拆轴清理板子,拆轴清理轴的,只能说佩服。。

网友C:
之前我有一块圣手忍者双模版 和两块圣手二代,最后留下其中一块茶轴的圣手二代,其他都出了
大F的手感还可以,不过在它这个价位里还能买到比它更好的。

网友D:
好折腾啊....
不知道我的IKCB红轴能够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疯掉了都?我折腾两个机械键盘,最多就是拆轴清理板子,拆轴清理轴的,只能说佩服。。 ...

回复 网友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折腾啊....
不知道我的IKCB红轴能够用几年?

正常来说保养一下及时清理灰尘什么的10年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F有款迷彩配色的87键我喜欢好几年了。
有一种粉色非常适合少女心的女性玩家。
有一款mini忍者蓝 ...

买品牌送键盘哈哈!但是静电键盘不是我吹捧它,正在给朋友10年的静电容维护。小日本的静电碗和弹簧工艺确实厉害!依旧可以保证原本的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有一块圣手忍者双模版 和两块圣手二代,最后留下其中一块茶轴的圣手二代,其他都出了
大F的手感还可 ...

确实感觉溢价过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感觉溢价过高

的确是,信仰价吧,
其实我觉得,如果对那些键帽 外壳的材质做工要求不是太苛刻的话,4、500的魔力鸭和IKCB都还算不错的,很多机械键盘大键位的手感比较差(特别是樱桃自家的),魔力鸭和IKCB这一痛点解决还比较好,是我唯一觉得还能接近大F。可能他们俩板子用料、主控方案有些高端点的 甚至都要比大F用的好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的确是,信仰价吧,
其实我觉得,如果对那些键帽 外壳的材质做工要求不是太苛刻的话,4、500的魔力鸭和IK ...

简单对比使用过,个人比较喜欢IKCB的手感,反而是樱桃自家的手感不大喜欢。所以我最终购买了IKCB的红轴。
用着还行,不过是在办公室使用的,感觉声音对同一办公室的同事还是有影响。
这把键盘挂了的话,考虑入手静音红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对比使用过,个人比较喜欢IKCB的手感,反而是樱桃自家的手感不大喜欢。所以我最终购买了IKCB的红轴。 ...

相对于akko和ikbc还有ganss我更推荐durgod,因为都拆过所以感觉产品算是国产良心

网友:
功夫了得,这么多,我都懒得去拆了.....

网友:
手里的高斯87键的上的字母已经是E字变成了F,N字变成了I……

网友:
一直在用茶轴二代,感觉挺好,就是键帽打油,后来换了双色注塑的键帽

网友:
洗轴不可靠,还是换新轴好一点。折腾完了还会继续折腾的。所以还是一劳永逸的好。再也不拆轴什么的了,感觉直接换键盘成本更低。。或者买哪种插拔轴的。坏一个轴直接换一个轴。。

网友F:
看来选可插拔的键盘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一但全新键盘到一定使用时间,后期维护非常麻烦,今天换几个过段时间又有几个接触不良,还得继续折腾,不过话说回来,可插拔的底座时间常来一样会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选可插拔的键盘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一但全新键盘到一定使用时间,后期维护非常麻烦,今天换几个过段时间 ...

除了会氧化,插拔次数多了容易接触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F有款迷彩配色的87键我喜欢好几年了。
有一种粉色非常适合少女心的女性玩家。
有一款mini忍者蓝 ...

买情怀送键盘

网友:
黑轴太难用了8。。居然用黑轴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