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个玩具级小电动机

楼主(2019-03-01):
1个坏了的渣渣小电机,没想用它,主要练手,多了解结构特点。
电机来自之前拆机的保健按摩眼镜,只是个长得有科技感的山货

里面有个这样的玩具电机,有刷、永磁式的

测电机直流电阻的结果,感觉整流子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不太像虚焊或断线虚接触

抽点空,拆开验证一下故障原因

扒开两侧的固定卡子,卸下塑料端盖。目测整流子果然问题严重

电刷看着还算硬朗,接着清理

练手顺利,谢谢你路过!

网友:
清理恢复的到位,这种电机和玩具小电机结构一样的

网友:
和玩具车的电机一样

网友:
不错,清理很到位,满满成就感

网友:
蹦蹦跶跶电机

网友:
这种电刷容易挂~

网友:
电刷不好拆呢

网友:
这个拆得够仔细的

网友:
有没有人想过,出厂为什么要涂这么多油

网友:
是个细致活,谢谢分享

网友:
用途广泛的震动电机啊

网友:
真巧啊,我也只有这些了

网友A:
楼主偏心轮是怎么拆的呢,是用拉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偏心轮是怎么拆的呢,是用拉马吗??

偏心轮抱轴有个槽,安装时轴应该是压入的,这种结构不是很紧。
我是用钳子贴着轮夹着一端轴端,同时手指抵着这端轮辅助固定,另一手捏住另一端轮反向旋转,边转边向外拉(动摩擦力是小于静摩擦力的),所以很容易就出来了。
回装时,轴的安装位对准槽,先用钳夹压入,再垫个略小于槽口的小起子杆压到底,目测轮子装正后,老虎钳如下图所示收紧槽口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偏心轮抱轴有个槽,安装时轴应该是压入的,这种结构不是很紧。
我是用钳子贴着轮夹着一端轴端,同时手指 ...

谢谢,是个好办法,不过不能用太大得力,不然轴就会弯了

网友:
润滑油是给铜刷和换向片润滑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