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2元多撸的耐霸5wled球泡

楼主(2019-03-01):
tb撸了个2元多的5wled球泡,收到感觉太轻了,外表做工较差,拆开看看,如下图:

太差了,不建议撸。第一次手机发帖。谢谢!

网友A:
雷士旗舰的1.9元,暖白的不错,做工也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雷士旗舰的1.9元,暖白的不错,做工也还行。

连接在哪,给支援支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在哪,给支援支援

连接在哪看看

网友C:
本以为是阻容的,结果另一面貌似也没有电容啊,这个芯片是个神马玩意,难道技术又进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以为是阻容的,结果另一面貌似也没有电容啊,这个芯片是个神马玩意,难道技术又进步了? ...

闪频啊,太差了

网友:
果然是晶闸管一类的线性方案,把LED串联组用空占比导通,控制在安全电压范围,以前的阻容加整理桥和滤波电容后,能减小些频闪。

网友:
线性非隔离恒流芯片,外围元件使用少,成本低。常用于低端LED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