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T12烙铁发热芯,小小发热芯原来也不好拆的。

楼主(2019-03-01):
拆解T12烙铁发热芯,小小发热芯原来也不好拆的。

这个之前碰到220伏烧坏的T12
烙铁芯,今天心血来潮想拆开看看有什么魔法。

正负极,没有两个点焊的小圆点,大家就知道肯定是国产的啦!

拆开尾帽

测量阻值,肯定不正常啦!正常阻值应该是8欧姆。

没有点焊很容易就拆开了

同样的方法拆开第二个

正负极连接线

没有办法无损的分开只能暴力剪断

头子是最难分离的,上台钳还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拔不出来上火刑

我烧我烧我烧烧烧烧

趁烧得通红用力拔

这个方法只能用于已经废了的烙铁芯,好的说不定也会搞废的。

烧焦的和拔得快要分离的小到头,惨不忍睹啊!

十分熟的小刀头有没有人要?

里面是绕着一圈电阻丝

直接测电阻,和拆开前的电阻一样大。

里面的电阻丝拉近瞧一瞧

再拉一点出来阻止有变化,看来是真的烧断了

拉得差不多出来,电阻接近8欧,其实是可以修复的。

可惜是自己第一次没有经验,拆得稀巴烂了。(这个是拆出来的所以零件)嘿嘿......................

网友:
都上火刑了,传说中的炮烙哦

网友A:
优秀文章,加分并砸专家,看来报废的头子也只能暴力了,里面这么结实,没法修复啊

网友:
这位兄台,换个头像行不,每次看到你宣誓我都要起立敬礼!

网友:
山寨的,不是那么好山寨

网友:
拆解很到位

网友:
专家级的修复过程啊

网友:
拆的够散,一般是头坏了发热芯好的

网友:
我也后几个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优秀文章,加分并砸专家,看来报废的头子也只能暴力了,里面这么结实,没法修复啊 ...

我的T12热电偶烧断,氧焊焊上照样用

网友:
这装回去更难吧

网友:
那个火烧的是什么神器呢

网友:
够坚贞不屈的,酷刑也枉然

网友:
修复后也不如以前美观了。

网友:
工具真全啊!

网友:
谢谢分享。。。。。拆的真仔细。。。。。。

网友B(2019-04-16):
引用 网友A:
优秀文章,加分并砸专家,看来报废的头子也只能暴力了,里面这么结实,没法修复啊 ...

我有个大马蹄 里面断了 划开前端 取出头子接好后把前面的筒子去一段再压进去 除了短一截 用起来没毛病 短点其实更舒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大马蹄 里面断了 划开前端 取出头子接好后把前面的筒子去一段再压进去 除了短一截 用起来没毛病 短 ...

牛,佩服你,也是个不错的法子,比我只取头子用高明多了

网友:
换新的就行了,别这么费劲了

网友:
你让我们完全了解了T12芯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