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筒接触不良维修

楼主(2019-03-01):
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手电筒今天晚上突然觉得接触不良,看看负极铜柱体没有腐蚀痕迹,拆开中筒发现正极弹簧脱焊了……撸上我的t12旋钮右旋到底(12v供电)拿出来双十一撸的焊锡丝,焊上……不得不说这个焊锡丝真特么的好,光泽度很漂亮,流动性也很好,把另外一把也顺带补焊一下,
最后服役了差不多十年的大红袍镇楼…

网友(2023-09-28):
刚拆了一个接触不良,经常只有微亮的手电,和你的这个有点一样,不过把头子拆下来一看,用导线试了一下,还是只有一点点亮,看来还要继续拆,是压模的,没有工具搞了,等有时间再慢慢拆。

网友:
上一次维修过底部开关内部接触不良,太麻烦了

网友:
这种铝手电,铝接触面太容易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