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一下这个手电钻是什么牌子再小拆一下它的电池

楼主(2019-03-01):
地摊20买的,电池没电,电钻上可调正常,很重,有认识是啥牌子的吗?不会是个杂牌吧,重量确实够重了,外壳质量不错是ABS的。

网友:
外壳模子一样的挺多
特种兵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补充一下,电池外壳写着是13年的,但是不知道电池是否原装,刚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线测三节电池其中两节正常4V多,其中一个居然是-6V,没错,我确信没放反表笔,是这节电池坏了吗?或者保护板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电池外壳写着是13年的,但是不知道电池是否原装,刚刚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线测三节电池其中 ...

负6V的电池保护阀已经顶开了,相当于开路,而保护板单片机是用电的,等效为一个大电阻,现在就相当于是万用表在测两节电池串一个电阻,所以是负6V

楼主:
有道理,看样子这节电池不行了,我看看还有救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6V的电池保护阀已经顶开了,相当于开路,而保护板单片机是用电的,等效为一个大电阻,现在就相当于是万 ...

刚刚断开保护板测了一下,确实那节电压为零,用可调电源给保护板供电有输出,看样子换三节动力电池就可以了,可惜手里都是容量型的18650,动力电池不太好收集,另外两节虽然电压正常但是考虑到已经5.6年了估计容量够呛了都得换。

网友B:
好像带冲击功能的? 换三节电池又是把好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带冲击功能的? 换三节电池又是把好电钻

换电池的钱都够买虾牌等电钻了,纠结啊,看来还是地摊性价比高,慢慢碰吧,先让它变成“有绳电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电池的钱都够买虾牌等电钻了,纠结啊,看来还是地摊性价比高,慢慢碰吧,先让它变成“有绳电钻吧” ...

一分价钱一分货 没有可比性  掏几节全新拆机电池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分价钱一分货 没有可比性  掏几节全新拆机电池还是不错的

看看啥时候有锂电电动车电池卖再换,是不是最低10C的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啥时候有锂电电动车电池卖再换,是不是最低10C的才行

最好不低于10c,电动车电池不行,3~5c不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低于10c,电动车电池不行,3~5c不等的

看来要么买新的要么买二手电动工具电池了,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