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还有这种操作?拆欧普3w led灯泡。玻纤板嵌在铝基板中。

楼主(2019-03-01):
拆开一看以为是玻纤板,彻底拆开一看,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
内圈是玻纤板,外圈是铝基板。驱动是非隔离bp9938。

拆开看还以为是玻纤板,缩水厉害。。。。。

焊下线,线里面有保险丝,外壳是塑包铝的。

驱动是非隔离BP9938

内圈是玻纤板,外圈是铝基板。。。。。。。。

附 datasheet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怎么弄的?

网友:
头一次见到驱动,和光源一体式方案。以前都是灯板,和驱动板加热缩管悬空。

网友:
灯珠部分使用铝基板为了加强散热。

网友:
没看到背面,估计就是普通的铝基板

网友:
有好几个,还是第一次看到拆机。多谢!罩子不好取。

网友A:
生产基板时,会在铝基板上先开个比较大的孔,然后再用树脂纤维填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生产基板时,会在铝基板上先开个比较大的孔,然后再用树脂纤维填满

切下的铝板不就变废料了,不值钱了

网友:
这个罩子太难取了,色温也太高,只能当路灯用

网友:
国人真是什么都想得出,刚看到有半铜半铝的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下的铝板不就变废料了,不值钱了

中间那一块还可以做小号的灯板啊

网友:
合理节约成本。

网友(2021-10-26):
拆了,怎么接线改成低压的

网友:
金包银,为了可以反面插件就只能用玻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