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开发板 AT固件问题

楼主(2019-03-01):
淘宝买了个ESP8266开发板,没注意看居然是LUA固件,对这个固件不熟悉,所以刷了AT固件(按照官方教程),可是串口助手发送AT指令都没有反应,麻烦熟悉的人帮忙看看;

目前发现的疑点:
官方提示 下载完成后,请将 ESP8266 的 boot 模式切换到 flash boot,即 GPIO15→0, GPIO0→1, GPIO2→1。
我的开发板 GPIO2始终为低电平(IO有10K电阻上拉到3.3V),难道是模块有问题,翻车了。。。。。。。

淘宝的开发板

淘宝买的开发板

淘宝买的开发板

刷 AT固件界面

刷好固件后,使用串口助手的界面,始终停在这里,发送AT指令无任何反应

网友A:
试着先擦除下,再烧录。或者换个版本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先擦除下,再烧录。或者换个版本烧录。

找到问题点了,是我的AT固件没有烧录进去,,,
烧录界面的文件路径前面需要勾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点了,是我的AT固件没有烧录进去,,,
烧录界面的文件路径前面需要勾选, ...

确实没钩。一般这种问题我都是换版本,换不同的烧录工具试下

网友:
我有俩这玩意还没研究怎么玩

网友(2019-04-11):
esptool.py搞定,刷什么固件都好使

网友:
波特率默认9600

网友:
我的刷了WIFI的固件,现在不知道怎么清除里面固件

网友:
这个东东的固件确实不好弄

http://bbs.21ic.com/icview-2528898-1-1.html

这个是我的作品,其中用到了ESP32, 不知是否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