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测一个标称5V2A的特殊应用车充

楼主(2019-03-01):
车充外观,带一根1米8的线,线是三芯的,黄色线没有接到车充里面,下图左边悬空的那头,右边是个插件,三芯都有

接好输入输出和负载  空载电压5.27v 很合适

带载1A时电压掉到5.06v 这也太坑了 电压掉了0.2v

按标签2A带载,电压掉到4.84v 太夸张了  看来体质不行

约5分钟后,电压又掉了0.03v 变成4.81v

大概2分钟掉0.01v

继续掉

还在掉

约半小时后再看,电压掉到4.66v了 这是为什么呢?

拨掉负载过两分钟电压就回升了 难道和温度有关

手摸外壳,果然非常烫,至少40几度有的 里面应该会更热 可以无损拆开

焊下输出线,便于观察拍照 电感够大只,好大一只二极管,说明不是同步整流,旁边还有一只小电感,估计是输入端的emi差模电感

电路板背面,有两个芯片,意外了,既然用了两个芯片,为何性能那么差呢

电路板特定 主控XL1509-5.0  固定电压的dc-dc降压芯片 后面放资料

lm358 估计是保护功能的

主控特写

测量一下线路电阻 直接上2A,模拟实际工作 负极线路压降0.211v 电阻约105.5毫欧

正极线路压降0.189v 电阻约94.5毫欧   加起来刚好200毫欧,也就是说,2A工作时,线上的电压就有0.4v,5.27-0.4=4.87v 带载半小时测得电压4.66v 相差0.21v 这个差距应该是温度过热引起的主控芯片不稳定(热保护降压?)

下面放资料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工具真完备。那就改调高电压

网友A:
是不是行车记录仪用的电源

网友B:
估计就是过热降流了

网友C:
应该是行车记录仪之类的电源,没接的先可能是倒车影像之类的信号线,接倒档信号用的。
标称2A是让用户觉得放心,实际一般记录仪什么的,加上充电一般也不超过1A;那么长的先,线损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行车记录仪用的电源

我也不知道啊,可能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就是过热降流了

就是这样,另外这芯片额定就是2A的,设计成2安也是心大,芯片一般会不满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行车记录仪之类的电源,没接的先可能是倒车影像之类的信号线,接倒档信号用的。
标称2A是让用户觉得 ...

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压降太夸张,既然线长,要不用粗的线,要不选用有线补的芯片才是正确的方案

网友D:
这类芯片这个指标就不错了,最大输出2A,电感体积比较大,但线径不粗。

网友E:
太过分了。。。。怎么能把插头杀掉了呢!我找这种插头找半死。(插车上用这个插头插风扇不错)

网友:
这接口好特殊。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可惜性能差点

网友:
这也研究得忒深入了,点赞

网友:
老猪又来炫富了,拉出去弹JJ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芯片这个指标就不错了,最大输出2A,电感体积比较大,但线径不粗。

电感就是2A47uh参数的,所以匝数比较多,线径比较小,一般选料会超出额定规格,这个设计人员太抠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过分了。。。。怎么能把插头杀掉了呢!我找这种插头找半死。(插车上用这个插头插风扇不错) ...

这种插头不适合高压,间距才2.54mm,和杜邦线那个头差不多

楼主:
确实很少见,目测和排针兼容

网友:
我感觉做工还可以,没想到里面这么热

网友:
用同步整流就不烫了

网友:
芯片加个小散热器?感觉工作时应该会挺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