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孩子的小车正常了

楼主(2019-03-01):
前段时间孩子的小车前进挡有一个开关坏了,修了一下开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84发现电瓶不行了,买了新电瓶。今天换上音乐正常可是不会跑了。
短接其中一个三极管两个引脚,轮子会动,说明继电器和三极管都没坏,三极管也测量过了,没坏。
充电二极管也测量了没有短路,补焊充电正常。
用导线短路控制线到地,也是不会动。和开关一样。不知道问题出在那。主要音乐正常,电瓶刚买的,6.6V的电压,直接短路也会动,说明电瓶没问题。
问题出在哪,不知道朋友们能否帮助一下。给指点一下迷雾。问题解决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1&extra=#pid98344

下图:上面左右四个红色的圈为三极管短接后轮子会动,下面中间为正负极和白色线(原本应该和开关的四条线任意连接一条轮子会动)。右上角四种颜色的圈是四条控制线,分别为两个开关控制两个轮子各前后。直接任意一条短接到白色线(模拟开关通断)。没有反映。

整体内部

控制板

继电器控制板背面右上角的二极管是充电的正极,因为充电时间长,发热把塑料座子烤黑了。重新补焊了一下。不影响充电。

继电器正面

这两个三极管控制一个轮的前后短接其中一个三极管两个脚轮子会动

这边两个三极管控制另外一个轮的前后

这是四根控制线连接两个开关蓝棕黄绿。和对面的白线成为两个轮各前进和后退四个动作

网友A:
淘宝应该有卖功能板的把   知己诶替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应该有卖功能板的把   知己诶替换就是了。。。

那样的话,我还不如从四个三极管上直接引8条线到开关上。开关也都是双路的。分开正好四路8线。直接控制继电器开合。这样更简单,只是原来是有遥控器的。

网友:
是否考虑一下遥控接收线路的问题?

网友B:
换控制板吧,我家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都不行,最后换的控制板。也没有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控制板吧,我家的就是这个问题,怎么都不行,最后换的控制板。也没有多少钱的。 ...

就这么奇怪吗,断电瓶就不管用。

网友C:
更换电瓶后遥控/接收要重新对码,遥控开机后推动几次前进手柄或者有的遥控器后面有频率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电瓶后遥控/接收要重新对码,遥控开机后推动几次前进手柄或者有的遥控器后面有频率开关的 ...

遥控器找不到了。刚才发现接入12v电压,会跑,拔掉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找不到了。刚才发现接入12v电压,会跑,拔掉就不行。

取掉接收板看看,反正它是遥控/手动两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这么奇怪吗,断电瓶就不管用。

不知道,反正帮我老公鼓捣了好久还是不行,把继电器调换也不行。超级奇怪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反正帮我老公鼓捣了好久还是不行,把继电器调换也不行。超级奇怪的故障。 ...

换了一个12V充电器,结果充电器是坏的。可是能跑了。测量无电压。电阻为2.3欧。正负极串上一个2.3欧的电阻就能启动,正常跑。邪门了。

网友D:
红圈内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把四个三极管拆了,然后用遥控器遥控相应的动作,测量原三极管基极位置上的电平有无变化?最大和最小值记录下来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内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把四个三极管拆了,然后用遥控器遥控相应的动作,测量原三极管基极位置上的电 ...

老哥。主要是这个玩具遥控器已经不知道去处。虽然有遥控功能不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内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把四个三极管拆了,然后用遥控器遥控相应的动作,测量原三极管基极位置上的电 ...

通过开关控制也是经过控制板。你这一说。我回去量一下引脚电压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内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把四个三极管拆了,然后用遥控器遥控相应的动作,测量原三极管基极位置上的电 ...

第三张图片后面B3 F3 B4 F4是手动开关的引入线。前面的F1 B1 F2 B2是从控制板到四个三极管的输出端。控制板正负极有4.4V的电压。K是空的,CD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内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把四个三极管拆了,然后用遥控器遥控相应的动作,测量原三极管基极位置上的电 ...

至于三极管什么型号。我回家后拍一下。平时在外地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内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把四个三极管拆了,然后用遥控器遥控相应的动作,测量原三极管基极位置上的电 ...

后来突然有个原因。插上一个坏了的充电器就能跑。拔掉就不能跑。不过前提只是动力方面有变化。插与不插音乐和灯光都没问题。按键都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突然有个原因。插上一个坏了的充电器就能跑。拔掉就不能跑。不过前提只是动力方面有变化。插与不插音 ...

明显这是电源接通了电机,所以车就会跑。看来就是驱动电机的电路有问题了。如果找到同型号的遥控试试,应该就知道是遥控的问题,还是驱动电路的问题。不判断问题所在,修理就无法着手。

网友:
找IC的datasheet看电路吧。好好分析肯定能找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圈内的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的?把四个三极管拆了,然后用遥控器遥控相应的动作,测量原三极管基极位置上的电 ...

插上我那个充电器,小车正常工作。测试后,四个三极管工作正常。正常测量5.7v,启动电机后持续0.7v左右,四个三极管测量结果一样,而且有朋友说dc口短接了。我用一个dc插头插上隔离后一样不能启动。拆开充电器,就是两根线直接接变压器,形成了一个类似电感的东西。而且音乐正常就对了,音乐是单独出来的电路板,在车头里,这块是单独的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