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罗技伸缩线老鼠标,换更老的微动

楼主(2019-03-02):
这个罗技小鼠标已经14年了,后来接平板上用
微动以前就拆开处理过触点,现在右键又不行了,软哒哒的按了没反应

底部是半透壳

估计微动寿命到了,准备换
没新备件,找到以前拆剩留下的料板

老滚珠的鼠标,三光栅

拆了俩微动,年龄应该有19岁了
不知啥牌子的,万用表测试倒是OK

拆鼠标

俩微动都软哒哒的,一起换好保证手感一致

单片的光学处理器

换下来的微动

换上更老的

最后本打算把鼠标底面贴纸上的胶用除胶剂清理干净,结果一沾上,贴纸表面那层就掉了
勉强能看清

新换的微动比较硬,不知道能坚持多久?
先将就这样,坏了再修

网友A:
06年如入手的普通双飞燕到13年才换掉,没坏,好多旧的都可以当备件。

网友:
sw3求赠送~

网友B:
罗技的鼠标非常耐用做工也不错,话说鼠标除了微动磨损坏的很少见

网友C:
我买了一个罗技的低端鼠标,用了不到一年其中的一个键微动就不行了,自己淘宝买了华诺蓝壳白点把两个微动全换了挺好用

网友D:
没有微动可换。。。所以一般都是拆开擦擦继续凑合。。。

网友E:
老货配老货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06年如入手的普通双飞燕到13年才换掉,没坏,好多旧的都可以当备件。

是的,旧鼠标都拆了剩板子

楼主:
SW3不行,SWR可以,飞的自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技的鼠标非常耐用做工也不错,话说鼠标除了微动磨损坏的很少见

是的,这种低档货都规规矩矩的

网友F:
这鼠标应该能够砸碎核桃吧

网友:
这个鼠标样子有些差了

网友:
不是原装线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个罗技的低端鼠标,用了不到一年其中的一个键微动就不行了,自己淘宝买了华诺蓝壳白点把两个微动全 ...

偶这个还是用了好些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微动可换。。。所以一般都是拆开擦擦继续凑合。。。

之前偶已经拆开处理过触点了,这次感觉微动无力,估计疲劳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真不知道大婶们有何绝招能让鼠标存活五年甚至14年!臣妾做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货配老货正合适

主要是没嫩草给老牛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鼠标应该能够砸碎核桃吧

砸核桃看来要裸鸡鸭出的鼠标了

楼主:
是的,原装线比较粗,就改成这种细伸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