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晶体管测试仪实用吗?

楼主(2019-03-02):
想整一个,这东西精度如何?还有毫欧表头,用处大吗?

网友:
精度肯定比不上专业仪表,不过比万用表方便

网友:
玩具,比万用表又稍微好点

网友:
这类型普通的晶体管测试仪,你想要多高精度?有四只高精度电阻就能保证了。另外,我们也不需要多高的精度,能判断晶体管好坏,大概的各项参数就行了。
另外说一句,这东东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弄了一个,感觉还挺实用的,判断引脚非常方便。简单看看参数也是挺好的,比万用表方便多了

楼主:
各位还请推荐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实用大于精度,论坛也有人用电桥比较过

网友:
测晶体管只是一个方面,一般数字表也有测晶体管的功能,最主要的是可以测电感和电容,尽管不是很准确,但还可以的。

网友A:
非常实用,尤其是测量三只脚的零件,比如三极管,双二极管 mos管,

网友:
感觉还挺实用的,比万用表方便

网友:
挺实用的,今天刚做完一个!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是很实用的东西,维修和DIY的好帮手!我买了一台M644的晶体管测试仪,可以测量微亨级的电感,还可以测量晶振等等.............功能很多也实用,特别是能判断老化的电解电容,一般的万用表电容档测量的结果都不可靠,而这个测试仪可以根据ESR和VLOSS这两个参数判断出电容质量的好坏。

网友:
数字化的东西,不知道数据怎么总结的?

网友(2019-04-30):
引用 网友A:
非常实用,尤其是测量三只脚的零件,比如三极管,双二极管 mos管,

非常同意。不要问我为什么,我不会告诉你们我有多少个不同的测试仪。

(845)

网友:
介绍下测试可控硅的局限性,这种测试仪测试可控硅时,触发电流只有2mA,所以测试大电流的可控硅无法正确判断。图中40A的单可控硅,触发电流至少55mA以上才能导通。

网友B:
这个只能测量小功率的mos,可控硅

网友C:
普通玩玩够用了,记得买锂电池版本的,9v费电池啊,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玩玩够用了,记得买锂电池版本的,9v费电池啊,泪

是的,务必改成外接电源的。

网友:
感觉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测量小功率的mos,可控硅

大功率的MOS管,IGBT管都可以测量,但是大功率的可控硅测量不了,因为测试仪输出的电流太小了,不足以维持可控硅导通,而MOS是电压控制器件,只要VT控制电压(GS端的电压)足够就可以导通,测试仪测量的是导通后的沟道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