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微型小电钻夹头拆解

楼主(2019-03-02):
      微型小电钻夹头与数码之家12合1螺丝刀对比

后端

前面

扳手拧开,之间是有胶粘合的

外套是铝质的

螺丝是铜质的

精度不高,夹头前后(红圈和黄圈处)张紧度不一,安装钻头后不同心

物理尺寸参数

钻头不同心,高速效果差。用作手捻钻还将就吧!

网友:
这个原理倒是简单,同心度得靠精加工了

网友:
结构这么简单做工也比较粗糙精度肯定好不了

网友:
这种钻夹头手摇钻上用的。。

网友:
这个结构的小钻夹,只能用于手动

网友:
这种还挺方便的

网友:
铝的,不是铜或者钢。太差。

网友:
谢谢分享,钻夹小巧玲珑,值得拥有。。。。。

网友:
我觉得类似东成的手拧式大夹头好点,可惜的是我的东城电钻,原装磨损夹头螺丝里有螺纹胶,更换夹头已经弄坏好几根十字改锥,还是失败。

网友:
没想到结构和老式手摇钻夹头一样

网友:
小电钻不错,铜的。会不会容易滑丝

网友:
有螺纹胶可以用热风枪先加热后再拧。

网友:
看着不错,存货不多了,等满血

网友:
文玩钻具,挺小巧的。

网友:
拆解详细,内部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