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2.1音响怎么改蓝牙

楼主(2019-03-02):
功放面板插口一个黑色的3.5线公对公   红白输出到校喇叭

蓝牙模块

是5V供电的

我想问的是蓝牙版左右声道是接在3.5引脚上          还是  面板红白插口后面的引脚了?

并说明原因

网友:
买个蓝牙接收器插到3.5插孔的

网友A:
接在3.5插口上,线路输入

网友:
买过一块蓝牙版,音质不好。

楼主:
这个是R201T的  现在没有声音 了    A10K电位器如果坏了会不会引起没有声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3.5插口上,线路输入

接在这个3.5的输入上会不会烧蓝牙版

楼主:
MUTE是什么意思

:dizzy:LED怎么接啊 ?

网友:
这个噪音很大

楼主:
你怎么知道

网友:
现在的krc-86b太贵了,那个带aux可以自动切换,找了好久没看到其他便宜带类似功能的

网友:
搞过了当然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MUTE是什么意思

mute应该是静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在这个3.5的输入上会不会烧蓝牙版

这个是音频信号,怎么会烧板子呢

网友:
都是0.775伏的输入,一样的,哪个方便哪个来

网友B:
接3.5接口的,我试过声音不好想在中间再接个功放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3.5接口的,我试过声音不好想在中间再接个功放板

呵呵   那还不

楼主:
自带的元件怎么焊接在什么位置?2个电容0.33uf 16v  一个色环电阻 分别怎么连接

蓝牙版后面有很多孔洞不知道是不是插这些元件的  怎么连啊啊那个脚对应那个脚?

网友:
2个电容0.33uf/16v 是隔直耦合电容,分别串接在蓝牙板L、R输出与音响线路输入的L、R之间; 色环电阻是LED指示灯的限流电阻,两元件串接后跨接在蓝牙板LED端与GND之间,须注意LED发光管的极性。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种蓝牙板,5v供电噪音特别大,温度还高,后来就不用这个了又买了一个双声道输出,3.5插头的改在了轻骑兵2.1音箱上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这种蓝牙板,5v供电噪音特别大,温度还高,后来就不用这个了又买了一个双声道输出,3.5插头的 ...

是什么样子的能发连接看下吗  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