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突发奇想,用硬盘DIY4线内阻测试架,效果还不错。

楼主(2019-03-02):
突发奇想,用硬盘DIY4线内阻测试架,效果还不错。
之前做硬盘电磨锯出来的一段废料,好像尺寸挺合适的。

上夹具开锯
分割
切割
大致样子出来了

18650放里面位置大大的有啊
开电池夹具的孔

有阶梯钻真的很方便
一个孔刷刷刷的开好了
位置很合适
照版煮碗
第二个孔又钻好

上架测试

测电压(测试针)
测电压(大电流)
初步准备这样装,后面有改动
发现好像这样比较好
钻孔固定
电池要再压紧点,所以上个垫圈,用的是密码锁的密码轮改造

合体图,金灿灿的有没有?
电池测试架固定螺丝1
电池测试架固定螺丝2
准备接线
因为是非标,所以标识正负极。
上电测试电压

测试内阻,61.2毫欧
另一个63.8毫欧都是些垃圾电池,矮个里挑个好的,没有上动力电池上架,因为办公室里就手电的电池。

网友A:
这个不可调节长度吧,短点的14500可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可调节长度吧,短点的14500可测吗?

个人手上没有14500锂电池,5号的铁锂也没有必要上架测内阻,测容量还有其他2台50瓦的容量仪。这个之前做了铜夹子型的夹具,可以测软包的锂电池。

网友B:
把架子棱角打磨圆角以防划伤吧

网友C:
切得這麼整齊,是用線切割弄的?

网友:
还不错,就是不能调距离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

网友:
这个架子结实了,数码管看不清,表面加个滤光片,或者贴个纸胶带应急一下

网友D:
众仪仿FLUKE 的F17B+的万用表?性能如何?

网友:
很好的创意,不错哦

网友:
竟然这个帖子没有动态的提醒
但是现在木牙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架子棱角打磨圆角以防划伤吧

谢谢老朱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得這麼整齊,是用線切割弄的?

是一把钢锯和一把8寸锉刀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众仪仿FLUKE 的F17B+的万用表?性能如何?

个人感觉够用了,就是档位有时候要微调才对得上。

网友:
优秀文章,加分支持,硬盘铝合金架子就是牢固,哈哈

网友:
这动作大了,几乎看不出原面目了

网友:
尺寸完美啊!  测几个动力电芯看看呗

网友:
羡慕楼主,工具好齐,手艺也不错,电池内阻测试仪是成品么,多少软妹币买的啊?另外那个钻头好奇特,是什么钻头科普下呢

网友:
这个强度是真的够大了,有创意。

网友(2021-05-19):
请问不放电池的时候,每头的顶针焊的两根线都是绝缘的吗